随身WiFi改插手机卡,我用了另类的方法。

楼主(2024-05-25):
方法一,改插卡,理论上,先拆除原机卡号芯片,再在焊点上连5根线焊到6P座上,所有随身wifi棒子和代电池的随身盒子均能改成功。
方法二,去云控,买一盒子改后用了几分钟就被商家云控了,联接正常就是不能上网,找不到软件,于是我用编程器去修改串号等,改v5版和v6版成功,但同法去改棒子和新出的半板失败,具体操作是先读出8m芯片,搜串号后六位就能找到位置,31代表1.如果1改为5你改为35即可,只改后一位,改完后,重新编程即可,我那台被云控的机器正常了,改后,后台显示与输入的号不一样,串号是用的旧手机上的。

楼主:
能用原机有6P卡位的,就别去飞5根线去联接,发图是增加一种可以成功的方法。

楼主:
有的棒子编程输入机器串号搜不到串号,是否先把器机标的串号进行进制转换,用转换后的号再去搜后几位?

网友:
为啥我买的直接带卡槽

网友A:
进来学习的,直接用旧手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的,直接用旧手机不就可以了

旧机机一是重二是耗电大,这种省电便携...

----------------------------

网友:
难得的技术贴,顶

网友:
很实用,就是优点难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也是技术的应用啊。哈哈。

网友:
我有一个旧的3G卡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成4G或者5G的

网友B:
方法1实际上我以前飞了几个不能成功。就好比一女配二夫。我实践的是展锐。就连供电都不能使用。因为它检查到卡槽没卡后会断电。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挑起了345数据引脚仅仅使用了卡槽位置才行。中兴微410之类的还没到需要飞线的地步就已经可用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不排除没有这种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实际上我以前飞了几个不能成功。就好比一女配二夫。我实践的是展锐。就连供电都不能使用。因为它检查 ...

我是拆去卡号芯片不用,线就焊在此芯片原线路上,说白了是把原号码芯片换成卡,接线完全照V5版实测后,经半板实践成功后,画的图。你再试试,你是否接线有错。

网友:
还可以这样完

网友:
我也回去飞线试试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买了几个主要用于拆电池,有时间也来照葫芦画瓢

网友:
手残党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