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展讯SL8521E方案的飞猫智联随身WiFi,有没有办法解除换卡限制

楼主(2024-05-25):
2019年买了个飞猫智联的4G随身WiFi,设备三百多,499一年的,流量每月1500G,三网切换,当时不装宽带,就用这个,自带8000mAh电池,可以做充电宝,还是很好用的。后来21年携号转网普及了了,携号转到联通更优惠,且送宽带,就装了宽带,没用过这个设备了,现在手机卡有点多,流量也多,想把这个设备用起来,放车上给车机联网用。结果手机卡插上去闪红灯,没办法用,设备是绑定他们的卡,插自己的卡没办法识别,不知到有没有办法解除限制。

当时买这个花了308块,3000G一个月,一天超30G流量后降速,还能接受。2020年出问题,免费换了一个。

请忽略外观,表面喷了手感油,老化了,粘手粘灰尘

设备就这样,两个3.85V电池并联8000mAh电池,IP5306充电宝方案。

背面就一个4G模块,模块都用屏蔽罩罩着。

方案是展讯SL8521E主控,搭配东芝TYCOFH121597RA芯片(集成内存和存储

不知到有没有办法解除绑卡限制,还想发挥一下余热。

网友:
还是算了吧,展锐方案的几乎无解。
还不如去TB上买一个 中兴微或者ASR方案的来玩(网上有详尽的破解方法),(有时)才几块钱,也是带电池(可拆卸)的。

网友(2024-07-02):
不插卡没得用,不值得折腾。

网友:
展锐搞起来费事

网友(2024-08-29):
找到方法了吗
我手里有2个,也想搞

网友(2024-11-19):
192.168.0.1设置本地卡优先,就可以插自己卡了。我20年买的,固件显示22年,(厂家偷偷升级了固件,设置了仅云卡。厂家不地道。)

上午是手机恢复出厂后,出现仅云卡,刚才电脑恢复出厂了后,又可以选择本地卡优先,三网通用吧。优秀的设备厂家。
手上两个m6,一个m9,第二卡槽都可以用手机卡。
优秀的设备厂家

网友:
话说早了,22年固件,恢复出厂,一直重启,重启后就是仅云卡,几分钟还重启。坏了?还是厂家作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