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下C245烙铁头,买那个牌子或店铺质量比较好?

楼主(2024-05-25):
请教下C245烙铁头,买那个牌子或店铺质量比较好?PDD上太多了,不知道那家质量好

网友:
jcb牌质量好

网友A:
喜欢原装头子的好用,JBC头子少,贵。二手白光性价比高,也就十元左右一根,所以只选用T12和T20的悍台,单支烙铁也是白光934,600

网友:
焊芯焊头是易耗品,既要原装好用又要便宜,市场上只有白光头,JBC虽可换头,但麻烦折腾,如嫁接上原装头子也不便宜,一个900L的正品头子最少都得10一20多。

网友:
买T20时也曾想买C245的,但想想头子太折腾就放弃了。

网友:
国产头子也能用,就象936一样,但好用度和耐用度肯定比不上原装品,没有白花的钱不是?

网友(2024-12-11):
质量很可靠的烙铁头:
T12:安立信、西安头
C245:极博星、ARRIAO

网友:
国产十几元,坏了就换

网友:
国产逐个试试

网友:
家用有多少焊点啊,专业的还是选原装的吧。

网友:
arr的烙铁头不错,回温很好。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在咸鱼上买的 有些商家钎焊做的挺好,有些不行

网友B(2025-04-11):
引用 网友A:
喜欢原装头子的好用,JBC头子少,贵。二手白光性价比高,也就十元左右一根,所以只选用T12和T20的悍台,单 ...

没看懂,呵呵。白光有2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呵呵。白光有245?

T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