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CB尺寸超过10cm还能否白嫖?可以

楼主(2024-05-25):
最近画了个板子,因为是外形复刻的,没留意尺寸,结果等打板了才发现通不过,一看尺寸124mm了,这可咋整,第一反应就是常规做法,PCB从100mm位置截断,增加拼接焊盘,焊接的时候再拼接回去,这样就能白嫖超过100mm的PCB,但是会很麻烦,还会增加拼版检测的风险,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法,经过脑洞风暴后扫描到有用知识,勾股定理。

由于板子细长,所以可以有些骚操作,哎我旋转跳跃

45°旋转,尺寸就不超了!

PS:现在立创白嫖搞得打样都不慎重了,虽说也是检查了两遍,还是漏了2.4g天线位置的内电层铺铜没有挖空,这版PCB又白搭了,只能手动把那里切槽了。要搁以前收费打样的时候得检查八百遍

再PS:有谁能猜到这个造型是什么PCB

网友:
初中知识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试过嘉立创的1元CNC,旋转通不过

网友:
勾股定理,楼主人才

立创10X10cm,你这个人工审核不一定能通过

网友:
这样也行,应该不是人工审核。

网友A:
不猜不猜不猜,我就想有人帮我画个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网友B:
这是演唱会的应援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猜不猜不猜,我就想有人帮我画个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

禽兽啊禽兽

网友:
可试一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演唱会的应援棒吗?

不对,不过你别说,带灯,还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猜不猜不猜,我就想有人帮我画个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

不画不画,你这个说难吧,还真简单,说简单吧,还真费时间,讲真你可以找大学生练手

网友:
应该不是人工审核

网友:
这真是人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猜不猜不猜,我就想有人帮我画个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

总看到,都一个多月了,谁闲着没事拿时间给你画啊,有这时间你都 学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画不画,你这个说难吧,还真简单,说简单吧,还真费时间,讲真你可以找大学生练手 ...

禽兽啊禽兽,禽兽啊禽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看到,都一个多月了,谁闲着没事拿时间给你画啊,有这时间你都 学会了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

网友D:
如果人工审核不能通过,就把两边画满.

网友:
人就是这样,我们旁边就是一个景区,以前要门票的时候总想进去看看,现在免费了,随便进,反倒不想去了,就在单位门口也很少进去。

网友:
这样都能过?外框是10x10肯定没问题,你这个板框明显不是10x10以内,就算旋转了按理说也是不会通过的,除非丝印代替外框,回来自己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人工审核不能通过,就把两边画满.

板框放在那里怎么画满?板框就是禁止布线层,超范围元件都不让你放。除非板框改成10x10 原来外形改丝印回来自己切自己开槽,那样就麻烦去了,没有机加工设备普通人抠出这个板子还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