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 2014年款如何维修?为此买了100个9013三极管

楼主(2024-05-25):
2016年开始接触电子维修,当年买了一款胜利VC890D 万用表,2019年的时候用表检测电阻,发现数值没有变化,来论坛一查,都说,9013这个原件坏了,于是买了一百个9013贴片三级管,

丝印J3,原版的是L6。换上后,凤鸣档一直响个不停,我认为坏了,就一直放在地下室里。如今2024年突然想起来了,又重燃激情,想在拯救一下。还请各路神仙,帮帮忙

此表现在的情况是电阻档位,0000.检测什么都0000....电压挡位,测什么大约都是四分之一的数值。不准确了,开到凤鸣档,一短接,就响个不停。。。现在9013三级管,主板上有四个,

我全都换成新的了。还是这样。。电路班上的电阻我都测量一个遍,都是标称的数值,没有异常的。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如果主控芯片坏了,我该买哪一款,我像重燃激情,金钱就无所谓

了!求神仙解救

网友:
不修了,同款2手的890D才40左右

网友:
楼主,买新的吧。

网友A:
为啥不用原版L6要用J3,L6是一种NPN型晶体管,其材料为硅,主要用于低频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中。L6的最大电流为1A,最大电压为60V,具有较高的放大倍数和较低的噪声系数,适用于需要高增益和低噪声的电路。
J3是一种N沟道MOSFET晶体管,其材料为硅,主要用于功率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中。J3的最大电流为5A,最大电压为600V,具有低导通电阻和高开关速度,适用于需要高功率和高速开关的电路。
因此,L6和J3的区别在于其材料、用途和性能参数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设计需求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
看看转盘,检查一下电阻挡线路某些地方布线或者元件有没有开路的情况。

网友:
交给修师傅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890D,要二手出给你?

网友:
总觉得以前的仪表很扎实,塑料和做工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原版L6要用J3,L6是一种NPN型晶体管,其材料为硅,主要用于低频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中。L6的最大电 ...

因为当时不懂,这不买来新的L6...我觉得换上也未必好,只能试试了

网友B:
我优利德的这样情况就是换8条腿的东西就好! 胜利的,我也试过换L6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优利德的这样情况就是换8条腿的东西就好! 胜利的,我也试过换L6 没用! ...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R25  5MΩ   和R24 1.3MΩ   的电阻坏了。。..

网友:
理解楼主的情怀,但是这种折腾起来总觉得不如买新

网友:
看看待机电流多了,正常2.50mA

网友:
为此买了100个9013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原版L6要用J3,L6是一种NPN型晶体管,其材料为硅,主要用于低频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中。L6的最大电 ...

9013不就是NPN三极管吗?而且电流到不了1A。

网友C:
胜利有专门的维修服务中心,收费不高,一般只收元件费。
买了一百个9013贴片三级管,有点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R25  5MΩ   和R24 1.3MΩ   的电阻坏了。。..

关键部位的电阻都坏了,这个质量真让人无语啊。。。890D还是老一代的AME7106耐操。如果怀疑限压保护三级管坏了,检修时可以直接拆了的,恢复功能后再装上。
即使是这两个电阻坏了,也不会造成全部电阻档测量不正常,还有其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部位的电阻都坏了,这个质量真让人无语啊。。。890D还是老一代的AME7106耐操。如果怀疑限压保护三级管 ...

高手呀,牛屎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胜利有专门的维修服务中心,收费不高,一般只收元件费。
买了一百个9013贴片三级管,有点浪费了。
...

我已经放弃维修了,原本就是为了救它一命,现在好了癌症了,我也救不了了,牛屎芯片坏了。没的玩了

网友:
这种牛屎芯片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