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比TP4056更好点的锂电池充电模块?

楼主(2024-05-25):
有没有比TP-4056更好点的锂电池充电模块?

TP-4056 最大只有1A,充的太慢了,我试试并联两个TP-4056,发现最大也只能到1.6A,而且问题还不少。
而且现在的TP-4056貌似都是山寨低质量的,截止电压从4.15-4.25都有。
有没有5V或12V输入,输出能到2A以上 截止电压稍微准一点的模块?贵点都行。
我主要充18650,还有没有质量好点的18650电池盒呢,以前买的好像¥0.50的质量太差了。
求推荐,谢谢。

网友A:
都有!只要价格您能接受!

4056泛滥,只是因为便宜!
比如ip2312就有3A电流了!

网友:
TP5100 2A开关模式的,发热小

网友:
这个也不贵

网友:
ip2366呗,5A电流,也才7块钱

网友B:
充电板淘宝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只要价格您能接受!

4056泛滥,只是因为便宜!

谢谢 看来IP2312 最合适 ,问下这芯片发热厉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来IP2312 最合适 ,问下这芯片发热厉害吗?

好像开关模式的,发热小

网友:
有个鼠标的,不能充电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5100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买车充转接的充电器,自己整个12v 电源接上,非常不错

网友:
借此请教IP2326是不是比IP2312好

网友:
ip2326(升压开关充电        2~3串        4.20/4.30/4.35/4.40V)    ip2312(PD,输出电压不固定) 使用场合 不同

http://www.injoinic.com/product_detail/id/20.html

http://www.injoinic.com/product_detail/id/25.html

网友:
整个3518的快充吧,几块钱全协议。

网友:
学习了,准备买个IP2312

网友:
多的是,而且都不是4056这种线性降压的,4056真的热,

网友:
ip2312,2326;IP5100等,还有支持多协议快充的,就看你个人喜好及用途了。

网友:
4056这东西,哎,省几块钱,后悔几年,几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板淘宝大把

这也不贵

网友:
其实充18650电池 1A也不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