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卡西欧函数计算器CASIO fx-115v,采用少见的GR927纽扣电池

楼主(2024-05-25):
前几天拆了个少见的夏普金融计算器。再拆个卡西欧的函数计算器吧。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人可能都对计算器有难以割舍的情节。直到现在我对于一般计算也还是更喜欢用计算器而非手机app。

卡西欧fx115v,这是个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那个时候夏普逐渐开始没落,美国的ti和hp计算器还没进入大众的视野。对比现在的计算器,功能上要少但该有的都有,显示也不是点阵,输入方法也略有差异。不过从小就习惯了,也没觉得不便。那个时候的计算器对于一般家庭还是蛮贵的,所以普遍做工很好。我个人觉得比现在同级别的计算器要精致。

正面

背面

内部做工很好

导电橡胶在底壳上

大约在90年代末,卡西欧的太阳能计算器,普遍用了个型号很少见的电池GR927。这个电池根本就买不到。好在这个计算器超级省电还有太阳能电池加持,这个电池用了近10年。后来没电了也就是注意在光线好的地方用。这样有个大问题,就是算一半不小心挡上了光线就要从头算。后来松下发了个ECN,大意是可以用SR927来替代。
GR927の販売は終了致しました。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代替品番はSR927SWとなりますので、代替品番をお買い求めください。
GR927是个锂-氧化铜电池,松下的。
锂—氧化铜电池是属于1.5伏低电压的锂电池。据说这电池有很多优点但我也没搞明白到底好在哪,貌似这个电池可充电且能量密度很高。别的不说,就只30年了都没漏液就让我很满意了。
虽然应该用GR927电池,但随手找了个920也合用。

网友A:
应该很省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很省电吧

的确,随手工具,这么小的纽扣电池用了差不多10年

网友B:
一直不明白后面凹下有啥作用。

网友:
八几年,夏普的838微型计算器风靡一时,某次看键帽脏了,用煤油擦了一下,结果键帽膨胀得活像老鼠耳朵,大且薄......

网友:
927感觉象是9*2.7,看结构应该厚度销薄一点也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后面凹下有啥作用。

支撑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后面凹下有啥作用。

凹下去是为了用底壳直接压住键盘,否则得另外做个PCB来压键盘。

网友:
当年这种计算器价格不低,一般都是单位统一配发。

网友:
早期的卡西欧硬芯挺多的,后来全部牛屎太惨了

网友:
这东西用的人不多了吧

网友:
做工看起来很精致  漂亮

网友:
看来坛友们的爱好大差不差,我也买了好多卡西欧的计算器,拆过一个其余都还有全新没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随手工具,这么小的纽扣电池用了差不多10年

电池真的耐用

网友:
记得当年计算器按键有用薄膜的、有用导电橡胶的。导电橡胶的用不多久按键就失灵,而薄膜的就能用很长时间,不知道感觉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随手工具,这么小的纽扣电池用了差不多10年

真够省电的,颠覆了我对电池寿命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