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老式转页扇的机械定时器,油性原胶黏合老化塑料件

楼主(2024-05-25):
天气热了又是电风扇使用高峰,拿出多年不用老式电扇想发挥它余热,清洗后试机不转动,发现定时器异常,不多说拆壳找原因。(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我也买这种胶水

网友:
废品站里淘一个定时器换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这种胶水

好用,万能的胶

网友B:
用线捆还不如用铜丝或细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捆还不如用铜丝或细铁丝

铜丝还可以卖点钱,线成本低

网友:
外壳老化程度猜测风扇用了十年以上。

网友:
我就想说那个发条咋安的?里面那个钢条?

网友:
塑料老化了,电机应该是铜线的。

网友:
基本原理和机械钟表一样的

网友:
修复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小风扇风力太小了,感觉浪费电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万能的胶

根本就是502

网友:
觉得用不久

网友:
定时器不耐用

网友:
还是换新的靠谱,这个修复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缝缝补补又可以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