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30*30的吊顶led灯如何修?有没有办法修

楼主(2024-05-25):
这个是30*30的吊顶led灯,陆续坏了几个了,今天拆开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面,背面看到一个整流模块,没有拆开,220V输入,测量输出居然达到300V直流,说明电源模块应该没有坏;正面看到,供给16颗灯珠;采用串联连接。
使用以往的200欧电阻档测每一颗电珠,以前可以看灯珠是否亮来判断是否好坏;
这次个个都不亮,是不是灯珠所需的电压太大,300V除以16,每颗20V了,电表无法点亮?
这种LED标称2835,是不是真的要20V电压?怎么测量好坏?
判断好坏后,怎么修?透镜与铝板粘得太紧了,透镜根本无法拆开!
换灯珠?还是换灯条?如何脱胶?

网友A:
直接买灯条装进去,原来的不要了...

--------------------------

网友B:
你说的模块没看到,输出300V空载,那么估计是阻容降压驱动,带载就没有300V电压了。建议买灯条加驱动一起替换掉,价格也比单买灯便宜得多,这个要是阻容驱动就不值得折腾了,直接换内脏吧。

网友:
应该是每个灯珠有两个管芯,串联的,一般万用表测量不会亮,另外,数字表一般用二极管档来测量发光管

网友:
灯珠有2芯、3芯串联的,点亮电压要高

网友C:
输出居然300V直流,估计用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现在常用于多灯珠串联电路。
这种透镜与铝板一般是用胶粘得,需要使用扁平硬物撬,可以尝试撬那3个点。
你这种灯珠貌似是内置3芯9V1.5W的2835贴片。大概率有个别灯珠挂了。透镜撬下来,可以使用3V、6V、9V电源测试单个灯珠,逐步提高电压,直到点亮。另外,不会每条都有坏灯珠,可以使用30V以上70mA的恒流源(使用原来的恒流源也可,但有可能烧灯珠)单条点亮,测一下点亮后工作电压,可以算出单颗灯珠电压,然后使用相应电压的电源单颗灯珠测试,测试前可以先目测,一般挂了的灯珠都有黑点。

网友:
有什么好修的,10 块钱一个而已。

网友:
直接换灯条装进去!

网友:
换新吧  不值得折腾

网友:
直接换新的,快消品没啥好修

网友:
几元钱一个,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灯条装进去,原来的不要了...

可以考虑,粘的胶太牢了

网友:
楼主大功率驱动模块是线性方案,灯板和驱动一般,建议都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模块没看到,输出300V空载,那么估计是阻容降压驱动,带载就没有300V电压了。建议买灯条加驱动一起替 ...

背面图中左边那条突出的PVC块就是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居然300V直流,估计用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现在常用于多灯珠串联电路。
这种透镜与铝板一般是用胶粘得 ...

网友:
这灯的成本真是控制到了极致

楼主:
这个去年3月份买的,一个居然要90几原,刚刚淘了一下,十元内、十几元都有,不修了

网友:
这种灯乘早换掉!安全第一!

网友:
电源模块拆开看看啊
话说这种灯不亮多半是灯珠烧了,经常搞的话可以马宝上用红包白嫖一个110ma左右的恒流驱动,比万用表好使

网友:
这个灯珠串联的,坏一个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