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无线鼠标省电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4-05-25):
几年前买过一个杂牌无线鼠标,发现太费电池了,电池用一个多月就没电,后来换罗技的无线鼠标一节电池可以用一年多,才发现鼠标原来也可以这么省电。不知道这些年鼠标的省电技术有没有进步,现在的杂牌无线鼠标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
我刚入了华为的,看评论可以一年

网友:
都差不多,高级货不便宜

网友:
这个前几天谁拆了个充电的,好像PXX券后5.61,假货宝上这货充电的好像折后9块多,电池版的6.8,我觉得现在的省电应该不是事了,毕竟我N年前的创享都可以一节电池用9个月...

网友:
现在有充电鼠标了。

网友:
一节干电池3个月左右,但有的鼠标在低电量下信号不好,偶有断续。
最牛还是罗技。

网友A:
小米的鼠标,南孚电池,差不多1年时间。

网友:
感觉还是罗技的无线鼠标比较省电

网友:
富勒的G系列也是省电型,但耐用度不如罗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鼠标,南孚电池,差不多1年时间。

我也用小米的鼠标,碱性电池,的确能用一年时间。

网友B:
别买充电的,还是电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买充电的,还是电池的好

充电的不是更省钱吗,为什么不如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的不是更省钱吗,为什么不如电池的?

充电的随时间变化性能越来越低,好点的鼠标基本使用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所以用电池价格并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随时间变化性能越来越低,好点的鼠标基本使用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所以用电池价格并不高。 ...

这个"性能"指的是啥???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的不是更省钱吗,为什么不如电池的?

1、越用时间越短
2、没电了充电还得找替代鼠标
我一般就是二节5号充电电池一主一备换着用,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越用时间越短
2、没电了充电还得找替代鼠标
我一般就是二节5号充电电池一主一备换着用,省心。 ...

电池时间长了本来就会衰减,实在不能接受时换掉即可,再说充电时不能用么,用充电电池地话还是另备充电器...

网友:
戴尔的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的不是更省钱吗,为什么不如电池的?

电池你知道没电能立马换掉,充电你可就得时刻记得充了

网友:
我用爱乐普AA,一枚电池可以用一个月,当然,我平时做设计,有时候P图,特别废鼠标

网友:
不用的时候还是关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