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5开头和6开头三位半电阻测试板

楼主(2024-05-25):
之前做了个6开头的,今天无聊又做了个5开头的。

网友A:
买一个好一点的电阻箱得了,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好一点的电阻箱得了,省事儿。

电阻箱不行,太大,太难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箱不行,太大,太难看啦。

确实占地方,我都把电阻箱仍柜子里,平时桌子上都满的,根本容不下它了。

网友A:
你这电阻式组合的,还是单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阻式组合的,还是单个电阻?

5开头的RX70,串并联补的!用一堆RX70筛选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
看着不是整数就不爽,越来越郁闷

网友B:
做1,2,3,4开头的,就可以串1-10了

**************
那台zt-703 校准过吗?出厂这样也太优秀了

网友:
FNIRSI入镜啦

网友C:
修大师开始自己画板了,快开工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大师开始自己画板了,快开工厂了吧

去年画的,现学的,也仅仅会画个线啥的,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1,2,3,4开头的,就可以串1-10了

没校准过,其实现在不太准了。这表温飘挺明显的。

网友:
屋里28°C了,该开空调了

网友D:
看不见电阻,差评

网友:
两个最贵的表500K以上都出问题了,快丢了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应该是4.9999是最完美的,校准表的时候经常是5变成4.9999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见电阻,差评

不行,家丑不可外扬。。。

网友:
6开头的比较好

网友:
5,6开头的电阻板用途较大,可以做测试样本还可以用来装调机器。

网友(2024-11-29):
所以是万用表不准 还是电阻不准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