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820TE 爱快软路由功耗实测

楼主(2024-05-25):
平时瞎逛闲鱼,看到一款G1820TE,心想G1820T是低功耗版本,这个后面还带个E,那岂不是比G1820T还要更省电一些?反正16元包邮也不贵,就下单了。在等待的过程中百度了一下,才发现G1820TE并不是G1820T的节能版本,后面那个E可能是“OEM”的意思。两个U的TDP设计都是35W。哎,单都下了,没啥问题也退不了了,就拿来测一下吧。

先谈一下两个U的区别:
G1820T:  主频2.4G,显卡频率0.2~1.05G。
G1820TE:主频2.2G,显卡频率0.35~1.0G。
除了以上差别,两者其它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差别上看,G1820TE主频比G1820T降低了0.2G,但显卡基础频率提高了0.15G。从这一点上看,跑爱快的话,G1820TE会比G1820T略微地省那么一小点点电而已,最终差别不大。下面进入实测阶段:

主板还是以前测过的微星Z97 PC MATE,内存依然是DDR3 1333 2G*2条双通道,没有硬盘,爱快系统做在一个128M TF卡里,用读卡器插在主板后面USB里,电源依然是以前测过的12V 5A直流ATX模块。插了2个PCIE网卡,一个万兆光口,一个2.5G电口。
先是G1820T出场:

进入爱快系统,所有网卡均接入网络时待机功耗:

然后是爱快跑满1000M宽带时的功耗:

然后G1820TE出场:

同样是进入爱快系统,所有网卡均接入网络时待机功耗:

爱快跑满1000M宽带时的功耗:

结论:G1820TE和G1820T在爱快下,功耗相差不大!!!G1820TE后面那个E不是节能版的意思!!!别被它的名字给迷惑了!!!

网友A:
才用的E9450待机3.6w,手机测试连接外网500m+,耗电量7w。QQ上传速度60m左右  耗电量4.8w 芯片使用率11%,
以前的R7000待机7.3w, 手机测试连接外网170m,耗电量14.4W。 QQ上传速度33m左右,耗电量8.6w 芯片使用率45%,用的华为980芯片老手机测试
新10G光猫拨号,通电74秒左右可以上网,原装2个12v1a电源耗电量都显示3w,1.5和3.5A的显示2.6w,CPU使用率日常1%,满载3%,耗电量几乎不变
以前的老光猫耗电量也比较大,新的耗电量基本上降低40%以上,性能增加3-10倍

网友:
还是1155的E3-1220LV2省电,只有17W功耗。

网友:
太耗电,用不起

网友:
如果只是软路由,性能过剩了,atom等低功耗U都足矣胜任了,功耗也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用的E9450待机3.6w,手机测试连接外网500m+,耗电量7w。QQ上传速度60m左右  耗电量4.8w 芯片使用率11%,
...

可以发下全套配置吗?用什么电源、什么主板、什么内存、什么硬盘

网友:
太耗电,不香了

网友:
楼主忽略了Z97这个耗电大户,一般南桥都有接近10W的功耗。

网友(2024-06-25):
不错啊 那么低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