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team Controller VALVE游戏手柄拆解

楼主(2024-05-26):
Steam控制器 (Steam Controller) 是由Valve公司开发的一款游戏控制器,旨在改善大屏幕电视和个人电脑用于玩视频游戏的体验。

以下是关于Steam控制器的一些基本信息:

设计和功能
Steam控制器包含两个高分辨率可点击的轨迹触摸板,代替了传统控制器上的模拟摇杆。这些轨迹触摸板能提供更高的精度,可用以模拟一系列不同的输入设备,如鼠标或虚拟手柄。
控制器还包含一个传统的模拟摇杆和一些面板按钮。这些元素的整合设计增强了玩家的游戏体验。
Steam控制器具有力反馈特性,这是通过两个线性马达实现的,它们可以产生不同类型和强度的振动。
该控制器非常适合与Steam Big Picture模式和Steam Machines配套使用,但也可以在任何支持Steam客户端的系统上使用。
Steam控制器是完全可定制的,玩家可以根据每个游戏自定义控制器的每个按钮的功能。

兼容性
Steam控制器可以在任何支持Steam的操作系统上使用,包括Windows, MacOS, Linux和SteamOS。

连接和电源
Steam控制器可以通过Micro USB线或无线方式与电脑连接,电源供应需要2节AA电池。

此手柄是停产前促销4.99美元购得,经过数年由友人带回国内。

外包装

手柄本体,配置蛮新颖的

只有两张纸片

配件还有一个usb接收器和一个micro-usb接口的接收器延长插座

外观,反面的背板还包含两个背键,背键的手感一般
正面两块触摸板,在触摸的时候会根据功能有不同的力反馈。

一共两节电池,移除电池的方法比较有趣。上面两个触点不知道功能。
产品的参数信息都写在这里,为了能拆开,对面贴纸动刀开洞。

首先能看到手柄结构和一般的手柄不太一样,振动器的位置是空的。
背键是两个锅仔片,有点掉价。

扳机是双段的,霍尔配合一颗轻触开关实现。

移除pcb之后,可以看到力反馈的线性电机放在了触摸板反面,触摸板的按键下面也是锅仔片,但是这两个手感还算可以接受。

裸出pcb,因为功能简单,所以设计比较简单。

触摸板被粘在了一块结构件上,没意思,

主控是NXP的低功耗MCU,蓝牙用的NRF51822,陀螺仪用的MPU6500,三个功耗都不大。

摇杆是ALPS的,不会锅仔片也是ALPS的吧。。

直插焊接的3D天线,比较少见

结构件设计的不好,四个按键可以互相换位置,没做防呆。

最后放一张全家福

总的来说,Steam控制器是一款具有创新设计的硬件,它结合了高分辨率轨迹触摸板、传统的模拟摇杆、面板按钮与力反馈功能,打造出一款具有广泛兼容性、完全可定制性并支持移动控制的游戏控制器。

楼主:
新站支持发原图了真不错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金灿灿的,是沉金的效果吗

网友:
这手柄看着不错,学习新词锅仔片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毕竟是STEAM,也算是大厂,做的硬件不差。

网友A:
“结构件设计的不好,四个按键可以互相换位置,没做防呆。“ 这不算吧?!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外观没有XBOX的手柄好看

网友:
这个手柄不便宜吧

网友:
做工不错啊
可惜是上电池的啊

网友:
触摸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件设计的不好,四个按键可以互相换位置,没做防呆。“ 这不算吧?! ...

任天堂的四个按键是没办法互换装进别的洞里的,这样装配的时候就不容易出现按键装错了洞的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多个地区可以互换AB做了设计,但是实际上销售的型号只有一款

网友:
这个是不带震动反馈的?

网友B:
现在这个手柄能不能接入电脑使用?如果能接入电脑继续使用就是好货。起码比当年微软那堆赛威游戏外设好

网友:
这个真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手柄能不能接入电脑使用?如果能接入电脑继续使用就是好货。起码比当年微软那堆赛威游戏外设好 ...

肯定可以啊,而且现在steam还是支持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