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接线端子非常好用

楼主(2024-05-26):
做个插头,发现之前撸的接线端子非常好用,因为电线是螺丝压接的,所以套个端子,再螺丝压接,不会伤线,而且接触好

红包撸的,还有铜鼻子之类

网友:
这种端子除了薄些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自己直接加个铜垫圈效果最好

网友A:
还有这种东西,我一直是剪个易拉罐、搓成筒套在线头上

网友B:
1平方以上可以,太细也没用

网友:
怎么那么多红包,我也想撸

网友:
红包撸这个,基本零元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东西,我一直是剪个易拉罐、搓成筒套在线头上

电阻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平方以上可以,太细也没用

有用!多股软线压接必备!

网友:
这个要专门的压线钳才压得牢固。

网友:
用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体积有些插头放不进去。我通常就用硬线垫在上面,螺丝直接压在硬线上,把软件放在硬线的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平方以上可以,太细也没用

我这还有0.12的线呢,用的是0308的端子 ,用得不多,一年二三万个吧

网友:
这种也叫线鼻子,不同的线径,用大小不同的线鼻子,压紧了更牢固,主要针对多股线缆;这种小东东也不贵,但是很实用,就是两根细线相连接,也可以用这个,一根线从这边穿,一根线从另一边穿,铜线在这个线鼻子上会合,然后压紧,用胶布缠好,这也是一种线接线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东西,我一直是剪个易拉罐、搓成筒套在线头上

铜铝不会发生电化学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铝不会发生电化学反应?

用了几年了,也没见啥问题

网友:
饿?之前捡到一些这玩意儿,原来它是冷压端子头~对于多芯软线用起来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铝不会发生电化学反应?

不是铝的吧?或者铝镀镍?裸铝与紫铜相接会电化反应(黄铜会避免)导致接触电阻增大最后烧毁的,特别是有湿气环境接头恶化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东西,我一直是剪个易拉罐、搓成筒套在线头上

发热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