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1度电的储能,又怕火灾意外,求指导

楼主(2024-05-26):
一度电不是很多,4个100AH。
买全新的磷酸铁锂大单体,放在睡房窗外防盗网里,安全吗?

大家有哪些增加安全措施的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
很多户外移动电源都有1度电甚至更多。

网友:
会不会睡房成人生终点站???

网友:
三元不敢说,但是磷酸铁锂就放心用吧

网友:
特别不安全!!!
危险的狠!
需要配套防毒面具,防火沙,干粉灭火器,防热服,紧急逃生通道,氧气面罩,应急灯,湿毛巾,等等

网友A:
进屋都不让,你还进卧室……
普通家庭应急电源能照明就行了,其次充手机平板。至于做饭烧水开空调,都不实用。
除非你是人在国外,电力供应不稳定

网友:
如果安全措施完善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不违章操作可以啊。

网友:
安全有隐患啊

网友:
关键你想用这个电池做什么,先搞清楚你到底要不要1KW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屋都不让,你还进卧室……
普通家庭应急电源能照明就行了,其次充手机平板。至于做饭烧水开空调,都不实 ...

就是为了玩玩。

改了,打算放窗外防盗网上。

网友B:
防盗网结实不?

网友:
放在保险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盗网结实不?

防盗网掉了还有两根10平方线吊着呢

网友:
我在家里放了60V30AH的铁锂电池用作太阳能储能电池,已经用了接近两年了,放心吧,铁锂很安全。

网友:
如果只是应急使用,不知道干电池行不行?

网友:
磷酸铁锂安全性要好很多,不过1度电需要约10Kg,加上其它配件,放置的位置是个问题

网友C:
我就是搞了4个100AH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直接放房间当UPS电源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搞了4个100AH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直接放房间当UPS电源在用。 ...

还真有胆大的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