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康佳LED49Uc3灰屏通病

楼主(2024-05-26):
前天,有个死党提了台康佳49寸电视上门,说是从一个收破烂的熟人那拿的,约定修好就给他50,修不好退回去。让我看看能不能修。开机出现康佳logo,心想这家伙捡漏了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桌面后不到两分钟就灰屏,然后在开机就一直灰屏。灰屏就是屏幕背光亮,但屏幕无图像,呈现灰黑色。
感觉有点像电源保护,没什么好说的,先拆机,万一只是电容鼓包呢?
电路相当简单,电源解码一体板。

仔细观察,电路板上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想起以前看过论坛一个帖子,断开屏幕左右排线来判断是哪边屏幕出问题,于是断开这处排线。然后开机,显示半边图像,说明是副排这边对应的屏幕短路了

接着怎么修就没有思路了,于是求助网络。发现这电视用的是三星16Y屏幕。灰屏是它的通病。

但是网上基本上都是说修这玩意,是切线法,断开Y屏几根线就行,但基本没说断哪些线。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个具体的维修视频。这家把所以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应该是55寸屏,和我手上这个49还是有些许不同,按照他的思路稍稍改动成功修复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89888578589478180

三星屏16y灰屏维修!断y缺色偏色!使用万能技改小板修复!接线图在视频最后!

这是网上教程说的切断部位

这是我的切线部位,和教程完全一致

这是网上说的连接点

这是我的连接点,和教程有所不同。右边三个点不要连

最后顺手给这几个芯片加上散热器

开机后发现有些偏色

看教程还要加一个小板稳压,我没有就暂时不加了,反正色彩也能接受

这是教装小板的教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86857260972772647

总结一下,要想捡漏,首先你得跟捡破烂的混熟,这样才能用最低成本拿下垃圾,其次,你的有个会维修的死党,能帮你把垃圾变成宝贝。

最后问大家一句,50块收一台这种微微偏色的49寸曲面屏电视,你们觉得值吗?带遥控器的

网友:
来学习大侠修电视了

网友:
看来是修好了

楼主:
只能说修好了8成,还要加一块稳压板才能完全修复,现在微微有点偏色,不过也能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说修好了8成,还要加一块稳压板才能完全修复,现在微微有点偏色,不过也能接受 ...

我小白,你得把修理过程和原理写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白,你得把修理过程和原理写详细些

你去看上面两个视频教程,里面说的很详细。而且这种通病,知道怎么修就行了

网友:
这个干得不错!
但开机能显示康佳,后才灰屏的,极有可能是掉程序。

网友:
50块一台微微偏色的49寸曲面屏电视还带遥控器,我觉得值,前提是有个会维修的死党。

网友:
一条龙产业  三个人谁是赢家呢

网友:
前几天,家里的小米43寸液晶电视也灰屏,切排线无果。高估了自己能力,买了边板想自己换,将排线焊废了,默默搬出10几年以前的32寸康佳液晶顶岗

网友B:
还是加个小板完全修好吧,偏色还是不太舒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个小板完全修好吧,偏色还是不太舒服吧。

偏色很轻微,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灰屏幕,依葫芦画瓢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C:
很快就会旧病复发,报废

网友:
拆件卖板随便超50,楼主高手,这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快就会旧病复发,报废

报废了就卖废品,再把50元拿回来

网友:
生活不容易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与屏幕连接的窄条电路板供电电路的问题呢?我修过一台TCL42寸的,就是供电部分的陶瓷电容漏电短路的故障。

网友:
好奇这种维修方法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