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蚊拍电蚊子无力,拆开看看

楼主(2024-05-26):
电蚊拍,用了几年了,点蚊子无力,有时候能电死蚊子,有时候蚊子跑了,拆开看铅酸电池还有点,4.2V

主电容有21NF,正常的

升压的电容1.7NF

升压的电容1.8NF

还有一个小电容0.19NF

最后将电蚊子的网用清水洗了下,晒干,电蚊子好些了,但是就是没有新的有力,

网友A: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我是换了一个3.7V的14500电池,还要加一个4056充放电板;就好了。

网友B:
我有一个自放电,充满放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C:
铅酸电池内阻变大了,放电无力,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我是换了一个3.7V的14500电池,还要加一个4056充放电板;就好了。 ...

回去换电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自放电,充满放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电路板漏电了

楼主:
铅酸电池还有4.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内阻大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内阻变大了,放电无力,该换了

有可能,回家再看看

网友:
改锂电试试?

楼主:
回去就试试锂电池

网友:
是不是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改锂电和C口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锂电和C口充电板

对,一步到位,我这几天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换电池吧,这是电池内阻变大,放电无力。

网友:
电容在线测不准,也许电池老化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电池问题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还有4.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内阻大了不

工作的时候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