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2位微PE,能安装64位win7系统吗?

楼主(2024-05-26):
发现微PE也有32位和64位之分,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能吧。PE是读取到内存里面的系统,安装系统是把系统文件布置到硬盘。

网友:
可以,我用32位的wepe,装了一台32位win7,两台64位win7。无异常。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

网友:
可以,用PE里面的工具随便安装。。

网友:
没问题随便装

网友:
可以,没毛病

网友:
PE提供环境,安装系统没有限制吧

网友:
只要让你装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影响的
PE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
可以的,2者没有必要完全匹配。

网友:
看安装方法了,直接镜像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反正32位系统就是针对老设备好些
64位的就对新设备支持的好,其他基本没区别,当然了,32位不识别超过4g内存,这个是标杆

网友:
推荐用pe里面的安装器安装

网友:
自己去试一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以的,随便装

网友:
32位完全淘汰了

网友:
肯定行了 一个是启动系统 一个是电脑安装系统 不相同

网友:
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