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3111开H25QFT8F4A9R出错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

楼主(2024-05-26):
两片海力士H25QFT8F4A9R,应该是3DV4颗粒,双贴在ps3111 u盘主控板上,id都正确,设置里面也识别出了这个颗粒,但是开卡总是失败,请问是什么原因?这两个颗粒在2258xt上可以顺利开出1024G,2258H上开卡会一直pretest,搞不懂了。

附上在ps3111的图片。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

网友:
param.ini里面的容量和物理容量不符?
不太懂,等大神解惑

网友A:
总容量不能选自动
应大于或等于闪存容量总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容量不能选自动
应大于或等于闪存容量总和

选了960G,1000G,甚至512G也会这样报错。

网友:
选自定义容量看看。这闪存我开过,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