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想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数据,该如何连接设置?

楼主(2024-05-26):
翻出一直丢角落吃灰的逻辑分析仪,想抓取一颗ibuttion看看协议,但是不知道如何抓取,是不是将逻辑分析仪的DCH1和DGND,分别和Ibuttion的2根线连接起来,然后就可以了?还有软件里面也不会设置,跪求大神指点下,感谢

附上DS1977资料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ds1977.html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多少钱买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多少钱买的的?

忘记了,很多年前买的了,这玩意太花俏了,啥都有,看的眼花一直不会用,丢那里吃灰,软件更是难,啥也不知道

网友:
这种高端产品啊
俺都不会用

网友B:
好多年前买过,用了几次,就一直吃灰。使用很简单的,安装好软件、 与PC连接好逻辑仪,CH1到CH7分别接需要测量的,还有GND接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买过,用了几次,就一直吃灰。使用很简单的,安装好软件、 与PC连接好逻辑仪,CH1到CH7分别接需要 ...

这种只有2线的呀,一根连接DCH1 另一根连接GND吗?

网友:
逻辑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变化的电压。所以怎么测量电压就怎么接线

网友:
有好多网上的案例,比较简单。

网友:
现在的示波器可以直接解析常用协议,代替逻辑分析分析仪

网友:
要把地钱,数据线,频率线,等都接入进去的吧。比如I2C接口,要把DAT,SCL,GND 三条线都接入。然后用软件分配给哪个通道,软件里就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