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络访问修复3.9,可修复文件共享、打印共享、无权限访问网上邻居

楼主(2024-05-26):
首先感谢已下载使用老版本的用户,未来的新版本都会是同一个百度网盘下载地址,这样老用户则无需要重复下载了。

WinXp、Win7(Win8及更高版本无需安装,已自带)使用前请先安装 .net framework 4 或以上 运行库,否则程序无法运行

可修复 文件共享、打印共享、无权限访问网上邻居、启用网络发现无反应等网络共享问题

建议:
  由于Windows系统会自动更新补丁,从而导致网络共享访问出现各种莫名奇妙的问题,
  故建议配合 彻底禁止Windows更新补丁 工具 使用。

一键修复,无需手动操作;修复完即可正常使用。

下载地址:

网友:
很强大的工具,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软件好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家元不够啊,有哪位发个共享链接给我?谢谢位可以发个共享链接

网友A:
win10无法共享打印机用它能不能修复?

网友:
谢谢,已经收藏等到用时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无法共享打印机用它能不能修复?

可以。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B:
win10对共享打印的支持确实挺头疼的,特别是不同版本的windows之间,时不时就抽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MB协议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版本: 3.3.0.0
MD5: 805c5b0bd3d4a678f14a68e996324613
SHA1: d757fa5f18898808477ba4a2c6894083c9027630
SHA256: 4e953e961c55c0ea601cef6cbf8620cbb1be785cd10610f1f07cddca61dc030e
CRC32: df6f631b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对共享打印的支持确实挺头疼的,特别是不同版本的windows之间,时不时就抽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MB协 ...

高低版本windows之间主要是协议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设置问题了,现阶段系统更新算是影响最大的,所以要保证共享的稳定使用,不管如何还是得要禁止系统更新。

网友:
windows共享这个里面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实用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低版本windows之间主要是协议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设置问题了,现阶段系统更新算是影响最大的,所以要保 ...

win10的强制自动更新确实麻烦,更新之后容易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的强制自动更新确实麻烦,更新之后容易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是的。。。

网友A(2024-07-27):
有没有网盘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网盘链接?

下载了就       有。

网友C:
工具不错,120,主要是钱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不错,120,主要是钱少呀

要不你发120RMB给我,我给你网盘地址可好?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工具不错就是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