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四口5V 2.1A 电源可以并联电流吗?

楼主(2024-05-26):
有个小问题的 四口5V 2.1A电源刚修好了,拆开发现做工还可以的嘛,实测单口最高可达1.9A。我想用在IP2312充电模块给18650电池充电, 需要至少四个IP2312,上述那种5V 2.1A的电源我有好几个。

IP2312最大电流是3A,用这个电源貌似喂不饱,我就寻思,能不能把2个USB口焊接并联并成理论4.2A来用?等于把4 x 2.1A并联成2 x 4.2A,可行吗?

如果不行的话,我又考虑买一个5V 40A的开关电源,价格倒是不贵,这种开关电源可以给多个 IP2312供电吧?综合看体积和性价比,5V 40A的最合适。

然后无意想起我有很多个限制的ATX电源,而且还有2个ATX电源的转接板子,随便翻了两个ATX发现类似长城,航嘉的5V 电流都比价小,才17A-19A,有两个小牌子的ATX电源5A就比较大 20A-21A,如果二选一,选哪个呢?

网友:
看不懂这到底想干啥...

--------------------

网友:
并联式可行的,但要做好2个电源输出电流的平衡。

网友:
焊锡肯定不要钱

网友:
5V给主板供电?

楼主:
那板子我加焊过的,背部很多地方疑似虚焊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接入。

网友:
注意,电池也受不了大电流

网友A:
四口5V 2.1A电源,可以直接从电容那引出5V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口5V 2.1A电源,可以直接从电容那引出5V8A

多谢指点,麻烦看下是从我图示的3个并联的大电容那里引出5V 8A吗?
那三个电容原来是三个10v 1500uf 全鼓包了,症状是有5V电压,但是负载一超过1A左右,开关电源就会自动重启,感觉带不上负载一样,这个电源通电以后要等2秒,四个灯从上往下闪一下。
我手上没有10v那么大的电容了,用16v 2200uf替换的,就是有点挤,还是挤进去了。

多谢指点。

网友:
同样的电源是可以并联用的

网友B:
一般情况2.1A+2.1A是<4.2A的,得看两个电源的负载掉压情况,不过3A肯定是没问题
大佬牛逼,是我就直接把充电电流限制为2A,反正3A跟2A区别不大

网友:
正常这种多口的,没有快充的,都是一路5v出来的,都是并联的,你测试只能输出2A是负载阻值不够低,和线补不够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2.1A+2.1A是

多谢指点,你的意思即便用IP2312还是最好不要改,用默认2.1A对吧?
谢谢。

网友C:
整个好点的5V开关电源使用更方便,准备80%的使用效率,做好安全防护(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好点的5V开关电源使用更方便,准备80%的使用效率,做好安全防护(接地) ...

问下,电脑的ATX电源可以当5V开关电源来用吗?我看5V输出有20A左右,都是大牌子的ATX电源 好几个闲置的。

网友D:
看到某鱼有个600瓦,5V120A的开关电源,18块8包邮,不知道质量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某鱼有个600瓦,5V120A的开关电源,18块8包邮,不知道质量咋样

这价格 不敢买啊..........

网友E:
楼主仔细分析下四路输出USB口是否四口并联还是每两口一路并联呢,这种早期的多口输出电源一般就一路5V输出,实际他就是个5V2.1A的普通电源分出来了四个USB口,不能叠加功率,除非他是独立的四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仔细分析下四路输出USB口是否四口并联还是每两口一路并联呢,这种早期的多口输出电源一般就一路5V输出 ...

谢谢,应该是4路2.1A的我无意测试过,两路5V 累计功率能达到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