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梵想S101/480G SM2258XT开卡失败: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4-05-26):
本人是一个新手小白。
之前有一块梵想S101 480G硬盘,不知为什么写保护了,就是不管怎么操作,最后都是会恢复原样,格式化也不行。

后来查阅资料说可以通过量产工具重新量产硬盘,如果硬盘硬件没有大量损坏的话。
这是DiskGenius查看到的SMART信息,感觉硬件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开始收集相关资料。

选择量产工具需要确定硬盘的主控和闪存,这是硬盘拆开后的图片。

可以看到主控是SM2258XT,但我不确定SM2258XTGAB和SM2258XT有什么区别,由于没找到SM2258XTGAB的详细资料,就使用了SM2258XT的软件版本。
闪存并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只找到了料号相近的闪存资料,但根据教程获取闪存ID时,发现ID一致,就直接套用了料号相近的闪存。
最后我找到了SM2258XT Q0914B版本的开卡工具,打算尝试一下。
短接进入ROM模式。
可以看到软件已经扫描到了硬盘。

查看闪存ID,这时候就感觉有些不对了,闪存的信息跟搜集到的资料中描述不是很一致,但并不清楚问题所在,只能先尝试下去。

编辑配置,auto倒是能识别出闪存,其它的跟着资料设置的。

保存好之后就开始开卡,但是一直报错,报错信息在下面。

之后我又尝试了很多次,修改配置,更换flash select,都是报这个错。
也试过其它的L06B版本的软件,报的是CE不对称。
对于报错信息我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只能向各位大佬求助,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迷津,如果文中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佬多多包涵。

网友A:
固件换一个试一下
提示有

网友:
开卡程序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换一个试一下
提示有

S0424A0的开卡程序我没有找到L06B版本的,理论上固件和制程都要符合要求吧

楼主:
关于固件,我最开始也注意到了SMART信息中提示固件版本为S0424A0,但我找了一圈没有找到SM2258XT L06B S0424A0的开卡程序,有大佬有这个版本的开卡程序吗或者麻烦指个路

楼主:
感谢大佬@windowsxp 提醒,我从收集的SM2258XT开卡程序中找到了一个S0424A0固件的开卡程序,试了一下竟然开卡成功了,昨晚试了一晚上都没有找对

网友:
需要勾选ce

网友B:
你这个固件是sm2258xt-06B的,给你三个固件 你看看那个能用

网友:
你的固件属于L06B的 给你几个 你试试那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固件是sm2258xt-06B的,给你三个固件 你看看那个能用

多谢大佬,不过我这边已经找到可以使用的了,主要是昨晚试了十几个都不行,无奈今天才发帖求助的

网友C:
良心厂家,你这个可以开512G的,一般都是一个256配一个64开480G,这个多给你了一个32G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良心厂家,你这个可以开512G的,一般都是一个256配一个64开480G,这个多给你了一个32G的 ...

他这个原始坏块高达38,,还不算跑rdt后屏蔽掉的,,属于较低级品质颗粒,,不一定能开的出512。一个256+64一般都是用的坏块数在十以下的颗粒,勉强能开出480g,,  再高就开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原始坏块高达38,,还不算跑rdt后屏蔽掉的,,属于较低级品质颗粒,,不一定能开的出512。一个256+64一般 ...

256+64开480本来就已经没有冗余了,他这个开512还有冗余,再不济开个500也行

网友:
受启发,学习了

网友(2025-05-13):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不过我这边已经找到可以使用的了,主要是昨晚试了十几个都不行,无奈今天才发帖求助的 ...

同款,能麻烦发给我试试吗,谢谢,200906683@qq.com

网友:
这种ID搭配加拆机料,像是时创意出厂的

网友:
这盘还是建议开L06B  容量少点  速度快点

网友(2025-08-28):
学习了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