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厚实大铜底侧吹到AMD平台,和玄冰400g你觉得哪个好?

楼主(2024-05-26):
手里有几个品牌机上的厚实铜底侧吹大散热器,非常重,光铜底就半斤多,想办法改造到了am4平台。以为细的M3螺丝拧不上3.5的AMD底盘哪,结果可以,不用螺丝胶也行。

这次改造非常麻烦。需要几根长M3螺丝,一个底板,6个螺母还有两个比较容易得到的AMD散热扣具(因为新散热器都给两个平台的扣具,英特尔的装的多,AMD扣具就余下了)。最麻烦的是需要敲掉AMD散热中心的螺丝,然后用锉刀挫宽孔位。把两个挫好的扣具用螺母卡在厚重散热器两边。最后把长螺丝拧在底板上,用螺母和弹簧扣上。最后用小尖螺丝固定大小合适的风扇,我用的是拆机的富士康风扇。

玄冰400g属于九州风神里面不错的散热器了,虽然没有灯光花哨,但是鳍片增加20%,重量比较重。但是实际测试结果确是这个厚重的大铜底散热结果稍好。虽然玄冰400G的风扇比较大,最高是1.5的速度,我安装的富士康在主板里调到了1.5转速。

PS:改造过程重出现过两次把螺丝拧 的非常紧,结果出现不亮机,拔掉一根内存单通道可以,双通道不亮的情况。。。松了螺丝和弹簧才好。。。原来改造英特尔平台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楼主:
玄冰400g的图丢了,,官方数据连风扇是750g。这个散热器加上风扇和玄冰400差不多。

网友:
触点U容易出现拧太紧接触不良,挤变形了,但是你针脚U也这样,是真的太紧了

你拷机的姿势不对,拷机是只勾FPU的,评判标准也不是看温度,看下面有没有红线,没有红线那就只听噪音,温度从头到尾都是无用数据

光从长相分析的话,一大坨的前5分钟一定强,后面不好说,因为太厚吹不透,热容满了就该走下坡路了

网友:
我觉得原装风扇就够用了,没必要搞这么大一家伙吧???

网友:
玄冰400G好,

网友:
LZ是跟散热器杠上了
精神可嘉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各种散热器的区别
帮你顶贴顺便一起讨论下散热器,不是与你杠呀,就是我个人的理解,一起讨论:
我觉得散热器选购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散热性能
2、噪声
3、重量
4、外观
散热器要散热不外乎1导热速度,这就是与U接触面积的热要从高温传导向低温区。2散热面积,可视为跟空气接触面积。3对流速度,可视为每秒从总的散热面积流过的风来用环境温度的空气带走散热器上的热量。
一般来说优秀的热管导热速度为铜的100倍的左右(也有说是50-10000倍),但是热管的接触面积远不如铜底的面积大,所以现在散热器才堆热管直径跟数量还有直触式。
散热面积来说,一般的铜底散热器的鳍片厚,数量少,因为热要传导出来轻薄的鳍片会导致发热源与散热鳍片间的温差巨大。而热管散热器的穿Fin工艺使得它的鳍片可以做到很薄且数量多。所以同重量下热管散热器的散热面积更大。
还有风扇来说,总体来说热管散热器的风扇尺寸更大,特别是塔式热管散热器,不仅可以做到散热面积大,风扇尺寸大,且一个风扇不够时还可以在散热器正反面各装一个风扇,在不增加风噪的同时可以极大的提高散热效果。也就是说风扇转速不用提高,但通过提升风扇尺寸,增加风扇数量来达到增加散热效果跟控制噪声的目的。如果上了12CM的风扇很少有能超过1500转的了。正常工作一般在700-900转左右,基本风扇噪声可以无视了。
不是说铜底散热器不行,而是热管的散热器更灵活。用更少的材料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或用同样的材料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还有就是热管的散热器上限更高,如果真想测出各种散热的区别你可能得搞到极限参数,比如你超频。我原来买散热器时就有找到别人用R9 5900X超频后测试散热器性能的视频作为参考。
铜底散热器用料更好,更厚实,但是热容量也更大。如果同样整个散热器上整体温度100度,在关机风扇停转后,铜底的温度在自然状态下高温持续更长时间,热管的因为导热好散热面积大高温持续时间会短一些。
反正热管是技术的进步吧,我也不是专们玩这个的,但是我见到的高端U跟显卡都会配上热管散热器(水冷的不讨论)。
以上讨论的只是限于正规厂家的散热器呀。比如你手上的玄冰400我也用过,除了难安装,是一款不错的散热器。如果加上双风扇更强。山寨的多热管散热器不在讨论范围内。如果用上双塔的多热管多风扇散热器效果更好。
不过我一般是手上有什么用什么。除了我的主力机外搞个好点的,一般是捡到什么用什么,除非实在压不住了才换散热器。不过默频CPU现在因为工艺进步都不会很夸张了。超频除外。
还有,热管方向真的对散热性能有影响,正常来说热源在下,鳍片在上这种散热效果是最好的,不过一般的ATX机箱散热器都是横装坚装不了。
最后说下外观,一般来说热管的散热器可以做得更好看,比如RGB,造型,颜色等。
===========================
我不是来否认LZ的实验的,以上只是从人个感受纯手打来回个贴。来支持LZ的。

网友:
下吹还是能兼顾到供电管啥的,侧吹的话貌似风力会稍微大一点,其他就没什么了,一般用的话还是建议下吹吧

网友:
还有补充点,开放测试跟放进密封机箱内测试结果跟日常使用都有区别的,不信可以试下。还有主板品牌对测试都有影响。比如各家的温度对风扇转速的调度。如果都是70度了风扇应该全速还是半速或是从几十度开始才开始提升转速。就像有的显卡,50度下风扇都不转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如果不在意噪声的,像服务器一样,铜低散热器加N个万转风扇就没有压不下来的U
其实有时够用就好了。没有说选择什么就是对的,在夏天没有空调的正常日常使用下,最高温度不超过75度我觉得用什么散热器都可以。能接受噪声的换个高转速的风扇也可以,只要压得住且系统稳定运行就行。
还有就是不建议DIY散热器支架(除非能DIY限位),或是跨平台使用散热器,散热器不是越压得紧越好,要不为什么不同平台为什么设计不同的扣具,不周的扣具有不同的限位,就是到了位置了就不给你再压紧了。连螺丝都是一样,上面加了弹簧,下面螺柱的丝也是有位置,到位置了就靠弹簧来压紧了,不是靠螺丝的力压住散热器,卡扣的散热器一般有散热座,也是最高不能超过散热底座的限位,靠卡扣的力来压散热器。
要不就像LZ样,上紧了导致内存只认一个通道了。这样很危险,主板变形或BGA的CPU座脱焊。

网友:
CPU功耗本身并不大,散热器要求不高。

网友:
是不是压的太紧了。。

网友:
1500X啊,玄冰400都完全够了。没必要折腾。我自己刚配完8台拿来办公用,都是5600的,有用玄冰400 乔思伯 TT的,都是4热管,比较下来都差不多。现在手上一堆盒装配的散热器

网友:
看看顶级风冷是和构造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使用大的比较合适,容易传热

网友:
铜底重0.274千克,很实在啊。

网友A:
我觉得大风扇加热管好些。以前原装散热器有铜柱,后来2600x拆机散热器,我以为也是铜柱,网上看了切开图,是又粗又短热管,发货前赶紧退掉,万一漏气很快失效,不如新的4热管好点。

网友:
这么巧,我前段时间也研究了下dell的散热器,是45°斜装的,因为主板上dell就是斜装的CPU,所以散热器也是斜的,不好装,孔位倒是和对的,但高度不好控制,dell是风扇有个支架,这个散热器装在支架上,后来放弃了,现在利民的价格降了些,我觉得还不错。毕竟散热器不仅是鳍片,还有安装方式、风扇动平衡、噪音什么的。

网友:
楼主是卖菜的?

网友:
楼主抛砖引玉,引来一堆大神各抒己见。

楼主(2025-04-24):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大风扇加热管好些。以前原装散热器有铜柱,后来2600x拆机散热器,我以为也是铜柱,网上看了切开图, ...

关键有一个问题,热管的时间长了会失效,,而这种大铜片的永远不失效。。只需要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