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电驴电池怀孕了还能用多久?? 定时器失效

楼主(2024-05-26):
两年的电池。  当时发现烧胶味,充电口附近和控制器上面发热,以为哪里线路不好。

后来才发现充电已经1天了,幸好没起火。科德电子定时器计时完了没断电(偶尔失灵),这东西不靠谱,买2个都这样。可能要手动转盘那种才可靠?

当时充电器没有转灯,风扇不转(后来测试充电1小时又正常转灯,风扇转),   是不是充电器转灯后,由于电池过冲电压下降又重新充电? 而风扇可能是电路板过热导致供电失效罢工了?

网友A:
先用着吧,挂了再说,反正铅酸的安全性高,话说晚上充早上拔了就行了,为毛充一天,不要过于相信这些所谓的定时器,这一偷懒挂了几颗电池你说划得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着吧,挂了再说,反正铅酸的安全性高,话说晚上充早上拔了就行了,为毛充一天,不要过于相信这些所谓的定时 ...

我爸下午充的,平时叫我老婆看到晚上充电就拔掉的她不太注意看,第二天她闻到味道也不懂关掉。第二天下午我用车才发现。

楼主:
这种不靠谱吧??自动断电。 他怎么监测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爸下午充的,平时叫我老婆看到晚上充电就拔掉的她不太注意看,第二天她闻到味道也不懂关掉。第二天下午 ...

谁让你装了定时器的,你不装定时器就知道要关注拔电了...

网友:
铅酸无所谓,反正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让你装了定时器的,你不装定时器就知道要关注拔电了...

的确提供了不少方便,不用下楼看,也不用记时间。

网友:
铅酸的两年也算长寿了。
将就用吧。
以前我也是用定时的。定时开定时关那种。
定时插座每天10点开,第二天8点关,用峰谷电。
我每天回家就把电池插上,到10点会自动开始充电。
有一天失灵,定时开没起来,害我第二天上班很狼狈。
然后就都是手动充了。

网友:
铅酸电池按理长时间浮充是没关系的,UPS电池都是这么干的。鼓包跟这个没关系,要不就是老化,要不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铅酸蓄电池一般不会爆炸,但充电电压不能过高。

网友:
我以前也鼓过包,于是用机械定时器,每天上下班晚上冲3小时,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靠谱吧??自动断电。 他怎么监测的呢??

应该检测的是负载电流吧,负载电流小到某个值就停止供电,但感觉这样不靠谱,毕竟不同的充电器空载电流不一样。

网友:
这种电流检测的不一定靠谱,电池如果有问题没有进入涓流阶段,电流并没有降下来,它认为还没充满。
为了安全,还是直接时间控制的当做最后保险为妥

网友:
还是换电池吧!!!

网友:
能用几天算几天用不了再换

网友:
首先电池老化,还用原来的电流充电,极板就发热,外壳鼓涨。靠边的电池因为散热条件好些,鼓涨轻些。
其次定时充电,机械式的定时器的可靠性是高一点。
最后是散热,电池和充电器的散热。电器最怕高温,一定要做好散热。

网友:
电子定时器都是靠阻容降压电路提供工作电压,时间长了容量变小造成程序错乱,用两年后将该电容换新,芯片记忆电路有一纽扣电池时间长了也会失效,为防止定时器出问题充坏电池,建议没维修经验的人定时器两年一换新。

网友:
电瓶缺水或充电器问题,充满不转绿灯导致电瓶发胀。

网友:
铅酸电池鼓了,续航里程是不是下降很多

网友:
这一看就快生了,尽快送医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