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 自动断电插座靠谱吗?

楼主(2024-05-26):
充电插座无需设置时间充满自动断电。 和定时器 二选一。。。感觉还是选自动插座更好?不用设置时间更方便也不怕时间设置过久。  反正都不靠谱,都有不断电的风险,得人工辅助确保安全。。    之前买的金科德定时器质量太渣了,怕了。

网友:
在用一款自动断电的,功能正常,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设置时间,自动断电。

网友:
外观这样的。有一个按键,按一下才启动充电。

网友:
还有那种机械式自动断电的

网友:
里面不都是继电器嘛?只要停电后再来点没影响功能,应该都行吧

网友A:
我认为还是用定时器好,但是金科德定时器并不差,只是定时器里边的继电器触点小,给电动车充电的话,长时间会烧坏触点,所以,给定时器加一个交流接触器,会组合成一个完美的定时器,因为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可以达到100A,甚至几百安的电流,就不容烧坏。

网友:
充电桩电动车充电设备,是控制充电功率、控制最大的充电量、充满自停、定时充电这几个是同时生效的。

网友B:
感觉金科德的也还行啊,虽然坏了一个,但另一个还在服役中。

网友:
外面公用的充电座不都是充满自动断电吗?

网友:
公牛定时器,值得拥有。

网友:
买电车送了一个现在还在用

网友:
那种六灯充电器不就是自动断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用定时器好,但是金科德定时器并不差,只是定时器里边的继电器触点小,给电动车充电的话,长时间 ...

电动车充电器功率不是很小吗???   好像定时器里面的继电器功率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金科德的也还行啊,虽然坏了一个,但另一个还在服役中。

买了两个,都是有时失灵,弃之可惜,用之危险。

网友:
昨天刚买了一个自动断电的

网友:
我经常拿来定时开启煮饭,效果还不错,没有长期使用过

网友:
电子计时插上继电器自动吸合,到时就自动断开这样的比较好

网友:
自动断电那个买过,会充不满电,还是定时器好用,现在花钱充电了,定时器也用不到了

网友:
其实原理就是检测220V工作电流,当电流小于一定数值就自动切断220V供电。这个时候其实电池并没有100%充满,可以避免电池长时间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