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求小米多看Pro电纸书固件

楼主(2024-05-26):
小米多看电纸书Pro忘记密码了,然后刷了墨案的系统,结果就是系统不兼容,想刷回原厂ROM,但网上没有资源,寄希望于坛内大佬!

网友:
刷前应该备份一下

网友:
俺也没有
先去找一下官网里面有没有 没有的话给客服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吧

网友:
想刷回原厂ROM

网友:
去官网上找找吧

网友:
小米的东西,它的特约维修点都没有图纸,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

网友:
我的电纸书也是忘记密码了,在官网上找刷机的固件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找了,客服不一定提供的,找个同型号的试试吧

网友A:
再买一个,备份固件,然后再卖掉。

网友:
这个就悲剧了

网友:
藏龙卧虎,啥都能找到

网友:
如果没有人折腾的话,要么换主板要么换新。

网友:
找固件重刷

网友:
再买一个,备份固件,然后再卖掉,这个是个好方法

网友:
重新刷吧

网友:
再买一台相同的机器,拆下闪存上编程器

网友:
找小米售后不行?

网友:
先去找一下官网里面有没有 没有的话给客服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备份固件,然后再卖掉。

那不如求助有相同机器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