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拆解保养自行车的前减震,没有压缩功能了。

楼主(2024-05-26):
这个车前面的减震,突然发现已经没有任何压缩功能了,它是死的。用力压也没压缩,准备拆开来看一下,估计年久失修已经不行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能拆开,也不知道拆开以后里面是不是要加一些油之类的

网友:
别拆,拆了你没工具你也装不回,如果像摩托的一样,里面有液压油,有强力弹簧还有密封圈。
我见过修车行拆这个,换油跟密封圈,那弹簧要专门的工具才能压回装上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把前叉锁死了

没有的话,直接换前叉,省事又实惠

网友:
年久失修,说明你平时不怎么骑自行车,但是应该每月保养一次,比如擦车,给链条加油才对,给车胎打满气;所以,一是花钱请修车师傅给你修,二是就当普通自行车骑,前轮不一定非要减震。

网友:
拧一下那个扭扭到open那个方向没反应吗?

这叫前叉,看着一样其实有几种主要形式的,一个是纯靠弹簧(弹簧叉),一种是纯靠压缩空气+液态阻尼(叫气叉),还有最常见的弹簧+阻尼,叫“油簧叉”。自行车用的左右配置不平衡的,就是一边是阻尼,一边是弹性件,算是自行车里面比较多配件的东西了,没碰过不好拆装

网友:
还没看人才拆修过这东西,估计不好弄。

网友A:
以前我开摩托车看到前减震漏油无力也是信了修车的,在调节螺杆那里倒刹车油进去,后来还是一样无力,最后直接换减震。里面的又是密封圈又是卡簧这些不是那么容易拆而修复的

网友:
没工具不好弄

网友:
这么说吧 修电动车的都不愿意碰这玩意 咱们没专业工具的就更别想搞了

网友:
没碰过不好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开摩托车看到前减震漏油无力也是信了修车的,在调节螺杆那里倒刹车油进去,后来还是一样无力,最后直 ...

摩托前减震通常是油封漏油,更换后适量加油,加多了会变硬,小时候和我爸一块修过。

网友:
估计是密封圈烂掉了,拆吧反正减震失效了就死马当活马医,修好了是练出技术,修不好原样装回,车照样骑。

网友:
为了拆个东西买一套工具,估计工具价格也可能买个前叉了。
这些需要专用工具,然后就简单了,
见螺丝就拆,拆开了,你就明白了,其实结构不复杂。

网友:
可能是锈住了!拆开修吧!!!

网友:
有种很便宜的山地车,那前叉其实是焊死的,本来就没有避震功能。

网友:
锈死了,自己修没用,镀层磨完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没有减震也能用,有减震效果也不明显,当公路车用吧

网友:
有工具才行  没工具不可行

网友:
应该是锈死了,没油应该弹性更大。

网友:
估计是油封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