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四款批头磁圈大乱斗

楼主(2024-05-26):
买了市面上常见的四种

12和加消磁器类似,两条长方形磁铁
34就是顶端一个圆圈磁铁

5是全塑料卡螺钉的来凑数
用批头试吸力差距有四倍:
12都是8颗

34都是两颗

而且磁铁很脆,12用塑料包裹,磁铁不接触外部
34这种开放结构很容易撞碎,已碎一颗

网友A:
使用这种磁圈不如加磁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磁圈不如加磁方便使用。

是的,不如给批头加磁

网友:
用不几次就吸满铁屑

网友B:
某音的视频感觉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音的视频感觉很牛!

都是骗子,认真你就输了...
------------------

网友C:
这类附件是否实用?

网友:
还有这玩意儿,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附件是否实用?

可以理解为最小号的加消磁器,直接套在螺丝刀杆上用

网友D: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磁圈不如加磁方便使用。

加磁的磁力不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12行,34不行
两颗长条磁铁装在塑料保持架里的批头加磁器是最优方案,能提动8颗批头

网友:
磁铁外面包裹硅橡胶是不是好点

网友E:
前辈前辈,这个,买个稍大点的如6CM或10CM圆环磁铁,是不是就可以随时加磁?

网友:
第四种用过 磁铁到是没问题就是塑料坏了后来就不知道扔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辈前辈,这个,买个稍大点的如6CM或10CM圆环磁铁,是不是就可以随时加磁? ...

最常见批头对边6.35(1/4英寸),建议要买内径6.5以上
磁铁是粉末烧结类似陶瓷的结构,硬碰硬极易破碎
所以要加塑料壳保护
像打捞磁铁也只露一个面,其他位置用铁盖保护的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磁圈不如加磁方便使用。

这东西就是加磁器啊,洞里抽插几次就是加磁,外侧摩擦几次就是消磁,而且体积比专用的加磁器小,还多一个电动批头合体后的强磁。我反而不理解很多人买专用加磁器干嘛。

网友F:
那磁环不是你那样用的,钢珠卡到批头的凹槽里,能活动,要让螺丝螺丝通过磁环边缘和批头间形成磁回路才行

这样子的,刚露头:

磁力还是很强的:

一般六角柄的机器批头有凹槽,看你用的圆柄,不适合用这种磁环,因为不能形磁环成活动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磁环不是你那样用的,钢珠卡到批头的凹槽里,能活动,要让螺丝螺丝通过磁环边缘和批头间形成磁回路才行

...

原来如此,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磁环不是你那样用的,钢珠卡到批头的凹槽里,能活动,要让螺丝螺丝通过磁环边缘和批头间形成磁回路才行

...

多谢解惑,发的这个吸力好强,能把螺丝刀凌空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