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里有一颗特殊电容,哪位大佬有UT136B+电路图么

楼主(2024-05-26):
下午又在原有基础上给UT136B+换了0805的背景灯,因为看群里说换前置滤波电容成1nf能加快电阻稳定速度,所以我想着是不是也能加快UT136B+电阻档的换挡稳定速度,找了一会没找到27nf在哪里?还是说承永方案和0660方案不一样,没有那个电容是么。
不过在找的时候发现UT136B+的PCB上有一颗特殊电容,好像就是NP0电容灰白色的C23,和其他所有电容都棕黄色的不一样。
然后听说UT136B+换2K电位器更好校准,我看了一下我的电位器不是4.7k的是5.2k而且不像其他几个校准器只用两脚。有换的大佬没这里是不是换多圈电位器那种B1的100ppm温飘的电位器更好一些,你们都换的多少k的。
还有承永的es278电路图和UT136B+好多地方对不上,电阻和电容值不一样,为啥是我在线测量的事么。

网友:
会不会用的不是同一款主控啊 所以外围不一样

网友:
电器产品电路图只能作为参考,批次不同的产品局部可能有改动,说明书都印有供参考如有改动不另行通知。

网友:
这表已经足够快了吧,还改?

网友:
这个要问坛里的不修哥,他应该清楚

网友A:
没人解答的话,我试试吧。
1不同方案有不同的特性,136+不需要换滤波电容。
2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c23应该是电容档的补偿电容,具体值应在产品设计定型时确定,可能与手册有一定差异。这个位置要求电压系数不能太大,因此最好用c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解答的话,我试试吧。
1不同方案有不同的特性,136+不需要换滤波电容。
2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c23应 ...

买了一条三星NP0的1nf换了VC890D速度真快了,不过也出现了别人遇到的那个mV档不接表笔时-0.001到+0.002的抖动,我又检查了一下应该没有虚焊。可能温度没降下来的事。看了大佬的帖子,似乎用10nf的NP0更好。

我的136b+有个缺点mV准了,就是10.02V,如果10V准了,就是099.9mV不能两全,要螺丝刀很轻的用力又不转的力度才能精确到,所以想换个多圈电位器,手没那么稳正好调到10.00不是0.999就是直接调到10.01或者2

楼主:
UT136B+自带的电位器我网上查的是250温飘的,很垃圾。可能电阻温飘小,都飘电位器上了。不过也够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条三星NP0的1nf换了VC890D速度真快了,不过也出现了别人遇到的那个mV档不接表笔时-0.001到+0.002的 ...

关于这个表mv和v之间的问题不是靠调电位器能解决的,如果你要都准,那么需要先调准mv,再把10MΩ那几个串联的电阻换一下,比原来大15-20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UT136B+自带的电位器我网上查的是250温飘的,很垃圾。可能电阻温飘小,都飘电位器上了。不过也够用了,哈哈 ...

通常设计会使电位器对温漂贡献在允许范围内。除非有充分证据指向这个电位器,否则不要轻易更换

楼主:
多谢解答,我去试试看看,那就不换电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