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首拆?海康威视DS-TPE304停车道闸主机拆解

楼主(2024-05-26):
项目故障机(不停重启)带回家检查故障,然后有了本次拆解贴

主机正面

详细型号DS-TPE304

菊花 I/O,接口挺多,从左到右报警输入输出,网口,串口,USB,VGA,HDMI,SIM卡槽,485,音频,状态指示灯,电源以及开机键

拧下顶部螺丝

连续运行5年的主机内部,被动散热没有灰,还是很新

取下硬盘,PCB颜色不讨喜

对应6个网口的网变,以及MINIPCIE和msata接口

移除散热,芯片在背面,右侧cpu散热硅脂粘的太牢固,没取下来

取出主板,背部还有导热垫

主板背面

背部G3-G6网络接口由螃蟹8367 五口千兆交换机芯片提供,G1由8111H提供,G2由8211F提供然后RGMII到8367交换机芯片上,G2-G6是为同一个网口只不过提供交换机功能。现场使用G1外网,G2-G6连接内网设备 抓拍机 票箱 条屏这类设备

背面4颗板载内存,正面散热下应该还有四颗,DDR3L 8x512=4G内存

散热上贴有加热片,应对低温?

拆解完毕,依次装回去

重装完系统和PMS,单独装了个aida64看看硬件配置
双网卡(如果是6个独立网口,可以在咸鱼淘个整软路由

终端主机配置:

总结:
做工不差,细节也能看,配置属于上网本类型,项目机贵的离谱

感谢浏览

网友:
这是专用机?我们单位的道闸主机用的是普通电脑。

网友A:
我门口的海康道闸,一天能坏三次。。。。
没车,会自己升起来,。。
有车经过,还没离开,自己降下来,。。。
没车,没人,自己上升下降,一只循环。。。。

网友:
停车场,高速入口,小区入口!还有哪儿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门口的海康道闸,一天能坏三次。。。。
没车,会自己升起来,。。
有车经过,还没离开,自己降下来,。。 ...

这种情况检查防砸雷达,雷达参数没调对,其次再检查道闸主板设定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检查防砸雷达,雷达参数没调对,其次再检查道闸主板设定上是不是有问题 ...

还是老式的地感线圈的实在。。。。

网友B:
咸鱼上早就见过了,js拆了硬盘,顺便看到内部了,300多块钱,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式的地感线圈的实在。。。。

地感不能检测行人,砸到人可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早就见过了,js拆了硬盘,顺便看到内部了,300多块钱,没要

没关注过,性价比不高

网友:
用机械硬盘更稳定吗?

网友:
可靠性不高

网友:
那个散热上贴的以为是温度探头,原来是个加热片。

网友:
看拆开的照片,做工还不错,就是复杂了点

网友:
5年了还这么干净,环境不错

网友C:
故障问题没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问题没说明啊

系统炸了,一直在重启

网友:
我以为硬件问题呢,原来是系统挂了。

网友:
高端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