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铅酸充电器怎么修改为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05-26):
同事的铅酸充电器挂在车头掉下来摔破而不要了,我见内部还没缺件,清理干净上电,输出还正常有70V,因为他的是5个铅酸电池。我想拿来改为输出63V的锂电池,要从哪里改变调整?

楼主:
看电路就是358+3842的电路,从网上找的电路图应该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
围观会画电路图的大佬...

---------------------------

网友A:
铅酸电池一般是恒流10分之一容量充电10小时模式,锂电池也是恒流充到标准电压(如4.2v
)截止,那么只要输出正定为锂电标准电压截止就可以了,至于恒流值高低并不敏感只是充电时间有长短而已。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一般是恒流10分之一容量充电10小时模式,锂电池也是恒流充到标准电压(如4.2v
)截止,那么只要输出 ...

要改一组14串的三元为15串,所以又要个充电器,这个正好用上,想调整为63V.

网友:
不懂帮顶,等大神出现

网友:
断开D8,调节右下角W

网友:
首先你要简单绘出你自己的充电器的次级部分的电路图,然后分析充电器的充电原理。
然后根据电路图去掉阶梯充电部分,更改输出电压为锂电池组的最高充电电压,调整充电最大电流(不能超过充电器额定功率)

据上所述,如果充电器没有图纸,还是比较麻烦的,有图纸就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