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欣达H3机顶盒刷机变砖了,救砖

楼主(2024-05-26):
美欣达H3机顶盒+镁光缓存+东芝存储+rx819无线,刷了h2的各种固件包,提示成功,开机无反应。后刷了行者大佬的DIY-h3,结果也是一样提示成功,开机无反应,先后刷的有各种通用版,云OS3.13等,还有各种防刷机制的(迅码机制,迪优美特,coin等)结果一旧。放上原盒子相关信息,@行者18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处是坑

哎。都不知道这些厂家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哪位大佬给指点一下

网友(2024-08-10):
“提示成功,开机无反应”,这很少见啊!
只要成功刷入,一般不会无反应,最常 见故障是卡logo卡动画或无限重启。
试试这样:
提示成功刷入后,你拔掉机顶盒电源,拔掉双公头USB线。
机顶盒用HDMI线接电视机,不要用AV三色线,上电。

网友:
断电后重起,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要不就是固件版本刷错了

网友:
断电后重起,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丢了吧,我一台夏新的H2芯片机,双核心的,卡得要死,同样刷这些固件,黑砖了,有的包要么刷不成功,成功的也是无显示,灯都不亮。

网友:
全志h3,四核a7,架构太老了,30块钱换个机顶盒多好

网友:
没有正确的固件包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