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x系列教程:css命名规则、缓存、加载机制

楼主(2024-05-26):
由 码匠 · 2012年04月10日

一、两个文件名的命名规则

style_1_common.css
|–是整站通用的全局css,所以命名为【style_1_common.css】
|–前面的代号是当前使用这套风格的ID,所以style_1_common.css也就是第一套风格的共用的css

style_1_forum_index.css
|–是【forum】广场BBS频道首页的css样式,那么forum和index分别对应这CURSCRIPT和CURMODULE的常量值,这个在每个频|–道的入口脚本里都有定义,比如forum频道页面对应的是forum.php。

以上介绍的是css的缓存加载文件,当然,还有一些在特殊页面的css,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

这两个css文件的生成

首先,那两个css是程序生成的css缓存文件,所以如果要改css的话,不能直接改那两个文件,否则一更新缓存,之前的改动就无效了。
拿自带的default模板举例吧,default模板中,带有一个common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存放的是全局模板文件,
里面有css文件:
style_1_common.css  是【common.css】生成的缓存
style_1_forum_index.css 是【module.css】生成的缓存

二、module.css的缓存和加载机制

打开module.css,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说明
/** forum::index **/ 广场频道:首页 css代码开始
这里是css代码
/** end **/ 广场首页css代码结束

这就是经常在模板中用到的判断,程序读取这个css文件的内容,通过标识进行判断,最后把符合条件内的所有css生成在一个对应的缓存文件中。

再举个例子:

/** forum::index,forum::viewthread **/   广场频道:首页模块和帖子阅读页CSS代码开始
这里是css代码
/** end **/ 结束

第二个例子大家应该知道了,就是再增加一个条件,这里可以不止两个:
/** forum::index,forum::viewthread,forum::forumdisplay,XXXX **/

ok,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就行了,记得符号【,】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学习一下,包括你想扩展他,都可以直接在里面直接添加就可以。

下面讲讲缓存css是如何生成的

common.css比较简单,就是直接读取,然后生成到data/cache目录下。

每个频道模块独立的css,会先将module.css在data/cache下生成一个对应的风格id下的缓存的css,然后当你访问某个频道时,会生成对应频道下的css,此时,刚才介绍的那些标识就起作用了。程序会根据/** group::index **/和/** end **/这种标识,拆分出哪些频道、哪些模块该需要哪些css。

程序部分就不介绍了,程序的代码主要在source/class/class_template.php文件处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三、在模板制作中充分的运用好css加载机制,提高页面的加载速度

新建模板后同学们可以在【模板文件夹\common】中建立附加样式表并命名为:
extend_module.css
extend_common.css

这两个css文件就是重新定义common.css与module.css里面的样式,这两个附加样式与上面讲的两个css文件分别合并,最终就生成css缓存文件了

extend_module.css 这里面必须根据上面第二节里讲的,写好标识!!

如果想重新定义默认模板中的一些css,那么直接在这两个文件中重写就行了。

注意:如果你的模板布局是完全要重写的,那就命名为:common.css和module.css 这样程序就只处理新模板中的css,不会与default里面的合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