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刷行星减速机拆拆开改发电机

楼主(2024-05-26):
拆开改发电机。12伏20瓦的摩托车灯正常亮。用电压电流表测的10伏2点几安。整流充电发拉电容可以8伏3安就是费力。用车充电模块只能5伏1安多一点。有快充电模块闪一下又闪一下。没有吃力敢。需要加多大的电容。这是买到的最便宜功率最大的。

网友:
整流桥后接电池,就可以限压且稳定电流

网友:
应该是不好恢复了,齿轮是多个组合,精密度要高一些

网友:
这就是个无刷电机吧

网友:
装到自行车上又能发电又能锻炼身体

网友:
临时发电机,摇一摇锻炼身体

网友:
锻炼身体不错

网友:
也能这样玩?

网友:
电压不是很高啊

网友:
接个12v小电瓶当缓存,再接车充就能稳定快充了

网友:
固定自行车上输出功率更高

网友:
加大摇把速度输出电压会提高不?

网友:
这样的发电量太小了

楼主:
24瓦了。摇起来很轻松。

网友A:
装自行车上当磨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自行车上当磨电机呢?

摩擦不行得上皮带。

网友:
改发电机玩玩还行,长时间用手摇太累,齿轮箱机械损耗明显。楼下说的改自行车磨电灯,去掉减速箱改摩擦轮,最好加稳压模块,骑行会变沉。

网友:
引用 楼主:
24瓦了。摇起来很轻松。

这个好,万一停电了,可以拿着个当应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