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夏新V8盒子固件

楼主(2024-05-26):
原机器夏新系统卡出天际,今天拆开了看是rk3128H芯片,家友们有这款盒子麻烦推荐个固件,谢啦! 家园找了有哥们刷了(三种桌面固件]英菲克i6_512M运存_rk3128h线刷工具及固件202307),不知道可能用哩。

网友:
512m 的再怎么折腾也不会快,先恢复出厂一次,然后删除那些没用的,就装个看电视的app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太老了还是换个吧,就算刷成了,大部门软件都不支持了,我刷好了,但是直播软件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还是换个吧,就算刷成了,大部门软件都不支持了,我刷好了,但是直播软件装不上。 ...

可有固件推荐下老铁,我刷的普利尔德的四个固件,全部显示下载boot失败

网友:
百度一下通刷包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有固件推荐下老铁,我刷的普利尔德的四个固件,全部显示下载boot失败 ...

以前刷过的,好长时间不玩这个盒子了,你试下是不是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xrtwwLRABbsreNziSG4Xw 提取码:92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刷过的,好长时间不玩这个盒子了,你试下是不是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xrtwwLRABbsreN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2024-07-02):
我的夏新很多应用都不能成功安装

网友:
我的夏新M8很多应用都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