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求教:魅族手机如何一键刷机?有没有靠谱的工具?

楼主(2024-05-26):
朋友的手机,不知道转过几手了,开机密码也不对,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靠谱的工具?如何刷机?

网友:
这个还真的麻烦,估计得拆存储重新烧程序了

网友:
没搞过,不知道

网友:
要么卡刷,要么线刷。

网友:
没修过去,真是不知道。

楼主:
感谢上面朋友

网友:
直接双清,看能不能清掉密码

网友:
魅族刷机也没用,是服务器端绑定的,双清或者刷完机服务器那边还是可以锁定

网友A:
没那么简单。去万能的淘宝看看。可能只要十块钱就能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去万能的淘宝看看。可能只要十块钱就能破解。

感谢提醒

楼主:
还真不是捡的
问题已解决,朋友想起密码了
感谢万能的坛友,感谢!

网友(2024-08-29):
魅族就算了吧  听和苹果一样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