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浴室柜镜GF1106W,更换R8025T芯片,校准时钟

楼主(2024-05-26):
看坛子里大神换了8025T,提高时间准确度,想想家里那浴室柜镜同样问题,用了2年,时间已经相差几天了。

淘宝买了5颗8025T,到了一周,趁周末开拆

这就到板子了

拆掉晶振,检查了下,原本就没有负载电容,装8025T上去,5V取电,打上热熔胶

没有频率计,直接万用表测测,看看大概正常不

完毕,目前时间准确。

网友A:
看样子8025是居家必备

网友:
8025要成居家必备了

网友:
优利德表不错

网友:
哈哈,论坛神芯又出现了。不过8025型号很多啊。

网友B:
一直闹不明白这玩意上还要时间干啥...

-----------------------

网友:
8025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闹不明白这玩意上还要时间干啥...



可以看看蹲坑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闹不明白这玩意上还要时间干啥...



为了看化妆用了多久

网友C:
改的不错
家里有个数码管的电子钟最近偏的厉害,回头给它改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
家里有个数码管的电子钟最近偏的厉害,回头给它改了去

快改快改

网友:
厂家用的晶振居然没有8025的好

网友D:
都这么高级的吗?我家镜子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这么高级的吗?我家镜子没这功能。

其实就照明最有用,然后除雾会有些作用,时间是没有用的,一般都看手机,闲着无聊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8025是居家必备

说的没错

网友E:
浴室镜时钟显示放在了镜子最中间位置,好像不太合理,诚心不给人照镜子。

网友:
8025中毒太深  10元淘的康某丝3个月了 仍然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浴室镜时钟显示放在了镜子最中间位置,好像不太合理,诚心不给人照镜子。 ...

中间的下面,不影响照镜子

网友:
强迫症前期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