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踏破铁鞋无觅处,一语惊醒梦中人…给设备外壳开Type-C孔终于有了好方法

楼主(2024-05-26):
给设备增加Type-C充电口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Type-C接口优点非常多,但给设备外壳开孔一直以来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之前尝试过用内热烙铁+C口母座给设备开孔,帖子地址在这里
但是感觉还是不够方便,也不够完美。自己前些日子又买了一些更长的C口母座,继续研究更好的开孔方法

翻遍了淘宝和拼多多,这个C口母座是我能找到的最长的版本了,标称18.5mm,外廓实际尺寸20.4mm,非常长,之前用的母座是10.5mm的,太短了

母座是16P的

用钢针或者刀尖把卡榫挑起来,然后准备退出内芯

这个内芯有点紧,得用刀尖对准内芯两边,左顶一下,右顶一下,一点点把内芯退出来

退出来的内芯也没啥用了,我们只要外壳

之前的做法是把母座的一端砸成个椭圆的形状

然后用内热烙铁插进去,旁边再用粗铜丝挤住,这种方法热量传导比较慢,而且固定不是十分的稳当,烙铁芯有可能是会活动的,然后烫出来的孔也不是太好看

自己琢磨着怎么能让烙铁和C口母座更稳定的结合,思来想去,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一个更好的方法。后来去问好友@lrm888,老李是9级钳工,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
我把意图和之前想过的方法连文字带画图的发给了老李,老李合计了一会,觉得用内热烙铁直插到C口母座的方法不是太好加工,唠了半天,老李忽然来了一句:不如用T12的K头怎么样?
K头真是绝配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一语惊醒梦中人,感谢老李的灵机一动

直接用T12的K头插到母座里面(实际应该插到另一端,我这里是做个演示),刀头和C口之间会有点间隙,这不要紧

我找了一个软盘的快门,铝合金的

按照C口内径尺寸裁下来一条,对折之后砸扁,再留个拉手,做成一个垫片,这个垫片的厚度一定不能太厚,能轻轻的挤住烙铁头就好(因为烙铁头半路还要拔出来)

先把垫片插C口母座里,然后再插入K头,小拉手留在外面。具体的操作过程就是烙铁加热,然后怼在外壳上,慢慢的穿透外壳(一定要慢且垂直),穿透外壳的一瞬间就不要再往里怼了,保证C口和外壳垂直的状态下慢慢拔出K头,此时C口母座和垫片还在外壳上,然后用镊子小心夹出垫片,再用镊子推着C口母座继续往里慢慢怼(一定要垂直,此时的C口母座还是热的,继续往里怼的目的是把开口处堆积的塑料借着母座的摩擦力,往外壳的内部拉扯,会让开口的地方更平整)

找几个塑料壳开干

烙铁最开始的温度从150℃开始测试,然后逐次升高

由于更换了新的烙铁固定方式,穿孔的时候非常稳定,烙铁和C口都不会晃,非常好

下面这些是逐个温度测试的结果,能开口,但是开的不怎么完美

换个壳子继续测试

还弄了一块亚克力材质的面板,实际测试发现亚克力这东西不适合加热后开孔,温度从150℃到更高的温度,融化后开口处堆积的现象非常严重,看来还是钻+锉或者锯更适合亚克力材质

怼下来的一堆塑料和亚克力

测试的后期,下面开的这些孔就比较完美了,此时烙铁的温度在240~250℃左右,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材质,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建议从比较低的温度开始(比如150℃),如果不合适再按10℃为步进,逐步提高烙铁的温度。开孔的时候,怼的速度一定要慢,不要大力的怼(烫出来的孔容易歪而且周围堆积严重),而且手一定要稳,尽量保持C口母座垂直进出,不能着急。

终于找到了Type-C开孔的好方法和好工具,以后再给啥东西的外壳开孔就不用愁了,再次感谢lrm888老李的灵机一动,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EOF

网友:
方法不错,不是可以用铜皮直接加工成的吗?

网友:
确实是一个很取巧的方法

网友:
有人早就测试过了

网友:
使用时方便,快捷,开孔效果一流。

网友:
想法不错能省不少开孔时间

网友:
就这?就这?就这?!!

网友:
试试将烙铁固定,塑料按上去拉出来,这样会稳定一点。

网友:
路过,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温度高点 快准狠

网友:
这个办法好,有需要的时候学学

网友:
如果空间够的话,从背面往前开效果最好

网友:
我缺的是TYPEC座子么,我缺的是烙铁头子好不好...

--------------------------------

网友:
方法不 错,改C口开孔挺方 便

网友:
不错,感觉开得很完美了

网友:
谢谢分享,开C口的办法越来越好了。
开孔前给C口金属面上涂点油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办法太好了,学习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错的方法,方便快捷

网友:
船长这是准备接什么大工程了?利润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