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加装usb快充接口,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24-05-26):
汽车加装usb快充接口,有苹果接口的快充功能和普通USB接口的快充功能。由于我对手机的快充协议不清楚,也没做过相关的充电板,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在哪里可以购买到快充协议的充电板,最好得到坛尤的验证过的靠谱的板子或模块。我自己购买usb接口焊接快充板。某宝上的快充模块太多,有很多假冒的,我不想一一去试坑,希望大家提供坛友们自己制作的,或真正的用料还不错的快充板或模块,谢谢!
下面是参考图片而已,未必跟图片一样:

网友A:
我觉得点烟器那种就行,而且不必追求快充,伤电池...

网友B:
同事在车里充坏过手机,坏手机事小丢资料事大。车里我建议用无线充,或其他隔离电源,没有可靠电源一律慢充甚至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点烟器那种就行,而且不必追求快充,伤电池...

你说的是普通的充电器,我也有,充电太慢,不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在车里充坏过手机,坏手机事小丢资料事大。车里我建议用无线充,或其他隔离电源,没有可靠电源一律慢充 ...

你同事买的是假冒品,或者是用料很差的充电器,当然会把手机充坏了。所以我要找靠谱的用料扎实的板子

网友C:
建议买小米华为出品的车充,质量有保证

网友D:
好点的手机,所有针脚应该20V耐压,就算汽车的12V冲击进去也不应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事在车里充坏过手机,坏手机事小丢资料事大。车里我建议用无线充,或其他隔离电源,没有可靠电源一律慢充 ...

+1, 我也还是觉得慢充更安全...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普通的充电器,我也有,充电太慢,不满足我的要求

要充那么快干啥???

--------------------------

网友:
点烟器车充两个USB口还不够用吗?有支持快充的,我用小米43W那个1A1C口,单口最大33W够用

网友:
直接点烟器上的官方快充就行了,我之前搞了一个华为的官方快充,几年都没啥问题

网友:
不必追求快充,伤电池

网友:
车子不是房子,只是代步工具。除了少数一部分人每天在车里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人都不会很多时间在车里,所以我觉得充电不至于非快充不行,毕竟车充是受到车子条件制约的,不会和家里一样。

网友:
非必要不要在跑动的车里充电、颠簸震动容易损坏USB接口、、、、

网友E:
楼主可以买品牌车充,有支持快充的

网友:
汽车电压12V 再怎么也快不了,顶多33W。汽车电压12V 再怎么也快不了,顶多33W。汽车电压12V 再怎么也快不了,顶多33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买品牌车充,有支持快充的

汽车电压12V 再怎么也快不了,顶多33W。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我曾经改装过一个,刚开始用着还好,时间长了接口松动,行车途中颠簸导致内部短路,把车子仪表盘的线路都烧冒烟了,我迅速停车熄火拔掉充电接口,好在线路没有燃烧起来,后来就不敢自作聪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小米华为出品的车充,质量有保证

不考虑买成品的,因为会占用点烟器接口,只考虑购买电路板和模块自己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点的手机,所有针脚应该20V耐压,就算汽车的12V冲击进去也不应该坏。

涨见识了。上面坛友说手机被充坏了,是因为他的手机没有抗12v冲击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