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打理复活爱华AIWA HS-M2,1982年世界上最小的微型立体声磁带随身听拆解

楼主(2024-05-26):
1982年,42年前,现在看起来依然很酷

真的的很小,大概也就是一个手掌的一半多一点大小,单节5号电池驱动,可以工作7-9个小时。两种带速,1.2cm/秒适合于录人声,2.4cm/秒,录制音乐效果很不错。当然带速慢,所以底噪比较明显,另外受空间限制没有音量调节钮,只有两档拨动音量,这算这台机器的缺点吧。
机器自带单声道麦克风,另外可以链接外置的立体声麦克风。支持播放金属带。手感非常好,全金属外壳。压带轮上有一圈白点,然后正面窗口上特地开了个小窗,可以看到压带轮的旋转,视觉效果非常酷。

播放效果视频:

楼主:
分解,上油

早期的机芯用料真好,基本上都是全不锈钢的。 打理后应该可以再战40年。

采用还是有刷电机。下面是电机的稳速板

机器很小,所以压带轮就显得非常巨大。和普通磁带的压带轮一样大小的。

几个电解电容把一点点空间挤得满满的。

不锈钢机芯。一个硕大的铜飞轮。其实并不大,只是比例大

机芯可以拆成两层。大部分的零件都是直接卯上去的,所以没法拆下来清洗。

第二层的正面

第二层反面

第一层正面

第一层反面

PCB
已经普遍用表面安装元件了。1982年算是当时的高档机。但没有用任何集成电路,所有的模拟电路都是用阻容晶体管实现的。
估计是因为体积的显示所以没地方放集成电路了。同年的HS-P2就采用了2片集成电路。

电容都没尿,为了保险起见全都换成固态和钽电容了。

原板的飞线很多。12根飞线

原来PCB,电容横七竖八

电容都都拆了。

换上固态电容和钽电容后的样子。也很难看。无奈空间所限

楼主:
全套的样子

送的一盘10分钟的金属带。

皮套

外接有源麦克风,可以放一个3V纽扣电池。

折叠的耳机HP-V6,这里带个线控的音量电位器

保修卡

价签,当时也不能算很便宜的东西

用户调查卡

使用说明书

网友:
X,比我年纪都大,话说当年能买这玩意的人也是壕啊...

---------------------------

网友:
那时我刚学会走路

网友:
不是普通磁带?

网友:
小日子的电子产品真牛叉,82年,那个时代想不到的东西

网友:
当年折合软妹币约7500米

网友:
采访机专用的微型磁带

网友:
全分立元件,设计紧凑,不带收音机

网友:
这个可以了哦,比我都大一岁

网友:
不得不佩服当时的制造水平

网友:
皮带居然还没老化,太厉害了。

网友:
小磁带的,做工、价格都是高位。

网友:
保存这么好,难得有心人!
但皮带该换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记者机,专业的,连飞轮都是铜的,舍得用料。

网友:
当年的这种类似产品,是真的好,我只能望望

网友:
金属壳拉丝真漂亮

网友:
建议放一盘普通的磁带做对比

网友:
36800日元,估计当年的汇率加上进口税要2000多元吧,我89年参加工作时一个月10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