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EYUN KT-808调音台左声道无声维修

楼主(2024-05-26):
一小饭店老板一台调音台左声道无声音指示灯不亮,首次维修调音台无经验,后面放了一个月今天才支手检查,开始以为电位器有问题,检查后是好的,利用右声道有声的特点经过对比跟踪 发现二个电容开路导致信号阻断了,幸亏有示波器进行研判,不然很难下手判断是电容坏了。由于拆电位器比较麻烦,得知是电容开路后无须拆板直接把电容焊上。故障恢复。

网友:
这种故障有示波器确实好修

网友:
有硬件帮手  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果然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信号寻迹器处理这类有无的硬故障也好用。

网友:
发明示波器的人真是个天才,几乎等于眼睛看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