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艺A3电池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4-05-26):
前几天看到大艺A3的电池2个mos管旁边有个空位,就找了个同型号的mos管焊了上去,可以正常冲放电。角磨机测试也没有堵转的现象了,感觉比原来更有劲,以为完美收工。

可是过两天发现电池没有输出了,把mos管拆下后电池又有输出,测量mos管也没有损坏。再换个新的mos管焊上去又可以正常充放电。但过2天又重复没有输出。。。。。
对这个保护板不是很了解,有没有大神解释下什么原因。

网友A:
留个脚印看看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感觉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个脚印看看有大神知道吗。

旁边的过流检测电阻再并一个试试

网友B:
可能是保护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保护限流了

没有操作使用。就静止放着。过两天就发现没有输出了。

网友:
补mos管的话,旁边的检测电阻也得补上吧?

网友:
时有时无什么情况?

网友(2024-06-28):
电池保护CI驱动电流小,不足以稳定的驱动三颗mos

网友:
感觉10楼解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