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w开关电源的电源开关

楼主(2024-05-26):
合肥华耀的eps-250-24
用的小钮子开关,上面标识是250v/3a---110v/5a。这个电源用在245烙铁控制板上,最大功率也就150w。感觉这个开关应该没事,但实际上反复出现触电烧死。以为是焊接过热弄变形了开关,直接上的卡簧,但还是烧死,后来用可调电源16v/0.5a短路,才发现,是冲击电流,闭合瞬间电流很大,远不是 0.5a这种,有火花。
也许我这二手电源有毛病,防浪涌电路失效,要么就是这种小钮子开关原则上不能用在这么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上,需要至少10a的大开关。

再后来我发现也能用,烧死了,用钳子纵向轻轻磕几下钮子就能磕开,多烧死几次,就不再烧死了。

楼主:
本来我要买200w的,没想到咸鱼卖家给我发来个250w的,似乎大点占便宜了,实际在开关选择上吃亏了,估计200w的电容能小不少,开机充电电流能小很多。
前面那么大个ems电感应该能限制电流冲击吧,是不是它短路了?

网友:
开关可能是假货吧,换船型开关

网友A:
T12烙铁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烙铁这么大电流?

关键是现在的材料太次了,瞬间的接触电阻大,起电弧打火。好的开关触头都是银触点,接触电阻很小。

网友:
开机通电一瞬间电容器充电,接通一瞬间电流有十几A,你应该用个10-15A的开关。什么3A的够用,这这里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B:
小钮子开关电流小了,用电饭锅的船形开关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钮子开关电流小了,用电饭锅的船形开关肯定可以

体积太大,不易安装

网友:
只能换大电流的开关

网友C:
仍拆下开关,直接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仍拆下开关,直接焊上。

是触点粘上了,不是接脚

网友D:
开关电源开机瞬间几乎相当于短路,好多开关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开机瞬间几乎相当于短路,好多开关受不了。

银的熔点比铜低,也许便宜的铜触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