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43131,很多dac电路使用,不知性能如何?

楼主(2024-05-27):
CS43131,很多dac电路使用,不知性能如何?

网友A:
我买了一个type-c的解码43131,自己焊接了一根老苹果半入耳的耳塞,线控音量大小无效其他正常,效果10分的话给6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type-c的解码43131,自己焊接了一根老苹果半入耳的耳塞,线控音量大小无效其他正常,效果10分的 ...

买了几款type-c的解码,包括43131,没有加耳放输出驱动力不够,没有力度的音频输出太弱三频发挥不出来.所以现在要不直接TYPE-C耳机要不蓝牙.

网友:
打的广告多 没有用过 效果么不知

网友:
性能参数能搜到,但声音这东西主要看电路,特别是模拟输出部分,不是一个dac芯片就能决定的

网友:
我买了个魅蓝 Hi-Fi 耳放 2 Pro,使用了CX31993+MAX 97220;比43131还低一些;31993不支持DSD硬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