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修牧田DTD146冲击起子机调速开关

楼主(2024-05-27):
修一个牧田的调速开关,论坛上也很少有关于调速开关的维修,特别是牧田的,牧田很多手钻、起子机、扳手等,用的调速开关都差不多,品牌通常都是德丰或者欧姆龙,不要看小小的开关,其实里面设计还是很精细,我也是经常看别人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后才敢自己动手尝试,不然一不小心就弹簧满天飞,零件特小,所使用的弹簧更小。

我这次维修的是牧田DTD146起子机的调速开关,也是咸鱼捡回来,卖家说开关失灵,时有时无,通常这情况都是开关进水生锈导致,或者弹簧接触点磨损厉害,只要能懂原理,都很好维修。

先看看几张内部图片吧

里面的触点都磨损比较厉害,另外也有进液痕迹,清理一下就差不多了

清理完后瞬间感觉到非常清爽,一个小小的开关,里面零件真的很多,例如上图的小主板,就是负责调速的,通常都会搭配一个mos管来限流使用。
新手话,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搭在正极输入输出端来检测电阻变化来判断调速开关是否正常,开关上都会有弹簧,慢慢按进去就会形成不同的阻值,从而产生不同的电流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当然,有动手能力的直接拆开看看,可以看看每部做工和学习一下原理。

另外这个两个转向按键非常的难装回去,东西实在太小了,弹片下面还有小弹簧,很不好卡进去,少耐性都不行。

因为时间关系,想着进一步把这主板电路图画出来给大家学习,这个等有空先。

网友:
结构确实有点不同,期待楼主更新电路。

也可以参考以前会员的帖子

拆解并修复12V锂电钻调速开关刹车失灵,并简单分析其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3619-1-1.html

简拆伟泰克锂电钻调速开关并分析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07-1-1.html

拆完就修好了,拆修米霍克充电钻短路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186-1-1.html

网友:
假的吧,真品都是用来收藏和抚摸的,

那个会用真品的来当工具用。

网友A:
喷点WD40,再用纯净水洗干净,用吹风吹干,就不用麻烦拆开了;也可以用无水酒精浸泡一个小时,拿出来风干就可,免拆清理。

网友:
基本上买牧田的都是抚摸党,不可能有用怎么惨且进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再用纯净水洗干净,用吹风吹干,就不用麻烦拆开了;也可以用无水酒精浸泡一个小时,拿出来风干就 ...

这方法可行吗,下次试试..

网友:
555+mos调速,机械换向,短路刹车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

网友:
这开关……,做的符合品质要求

网友:
2个弹簧的怎么装,飞出来后搞不清位置

网友:
感觉这种好拆不好装

网友:
我也有两把牧田电钻,那时候一千7买的,现在看涨价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再用纯净水洗干净,用吹风吹干,就不用麻烦拆开了;也可以用无水酒精浸泡一个小时,拿出来风干就 ...

这方法是可以,但对于触片磨损厉害的话,还是不行,需要拆出来更换

网友:
这不是靠电阻调速的,输入和输出电阻会变化?

网友:
拆过一个喜利得TE1的开关,真的要非常有耐心,里同的弹簧烂短了不然老是插电就开启低速档。后来把弹簧拉长就好了。

网友:
还是很佩服当初做这个调速开关设计的大神,真是做成标准件了,而且耐用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再用纯净水洗干净,用吹风吹干,就不用麻烦拆开了;也可以用无水酒精浸泡一个小时,拿出来风干就 ...

这个还是可取的,免得拆坏或丢件圆不回去。

网友:
大概4年前一个米沃奇的2655开关打火严重,里面触点磨没了铜片也少下去一半,拆开打磨平,找了一个N年前拆接触器时留下的银触点,焊上去现在还很好用,就是T轴有点晃有杂音了。

网友(2025-03-18):
请教坛友,图七的扳机头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有一个,就是扳机头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