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线径的焊锡丝?

楼主(2024-05-27):
今天发现自己买的焊锡丝都是0.8 1.0线径的

看到某个diy群 群友推荐0.3线径
我陷入的深深的迷茫。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搜索引擎进行检索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线径的焊锡丝?

市面上常见的焊锡丝线径有0.8mm、1.0mm、1.2mm等,也有0.12mm、0.3mm、0.5mm、0.6mm、2.0mm等的,甚至也有3.0mm、4.0mm等的,不同线径的焊锡丝在焊锡丝本身的生产难度和使用效果上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线径越细,焊锡丝本身生产难度越大效率低,价格也越高,因为需要更精密的设备和更高的技术要求。在使用时,要根据焊接工艺和元器件大小来选择合适的线径。例如,如果是拖焊工艺,就不能用太细的焊锡丝,否则会影响进锡速度和稳定性,导致焊接不均匀或断裂;如果是焊接贴片电阻、电容或补焊IC脚,就可以用较细的焊锡丝,以便控制焊点大小和形状,保证焊接质量和美观。

此外,还要考虑电烙铁的功率和温度对焊锡丝线径的影响。如果电烙铁功率高,温度高,就可以用较粗的焊锡丝,因为能够快速熔化和流动,适合大面积或粗线条的焊接;如果电烙铁功率低,温度低,就要用较细的焊锡丝,以免造成过量进锡或不良连接,适合小面积或细线条的焊接。总之,在选购焊锡丝时,要综合考虑产品需求、操作习惯、成本等因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焊锡丝线径。

网友:
真是要干大活了啊

网友:
焊接工程的话当然要选择效率高的焊丝,修理或业余下咋的都成,早年薄铁匠用的手指粗锡条或者5毫米的松香芯焊丝再到后来的3毫米都用过,现在手头上是1毫米的,大焊点时还是粗的锡丝快捷。

网友A:
感觉焊不锈钢件需要选择,其他的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焊不锈钢件需要选择,其他的没有特殊要求。

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
0.3、0.6、1.0的我都用,具体看元件和焊盘大小,0402、0603这类的一般上0.3,SOT23系列的上0.6,直插的一般就是1.0

网友:
一般贴片的可以从0.3-0.5,直插的0.5-1.5,最常用的是0.5,其次1.0。
主要看所需焊锡的量。

网友:
主要看用途,大件粗的好用,小的当然用细的了。

网友:
习惯了 用0.8就可以了 ,主要还是看你要焊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