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米家床头灯2代 - TVS二极管嗝屁了

楼主(2024-05-27):
小黄鱼淘来的米家床头灯2代,型号MJCTD02YL,故障就是通电没反应,拆修看看

外观比第一代丰满,成色还不错

功率9W,12颗白灯珠,6颗RGB灯珠

拆开,厚重的配重块

电路部分都集中在一块板子上

主要零部件在板子反面,电源模块和通讯模块

主板尖尖上的八脚管,丝印VBA4338,双P沟道功率MOSFET

电感下面的八脚管,丝印RT8471,LED驱动芯片

维修这类产品,第一件事量下电源接入部分,这不就捡漏了嘛,电源直接短路,那就好查了,框框一顿测,重点怀疑对象就是接口左边的二极管,丝印002UM,双向TVS二极管,类似稳压二极管,电压高的时候直接导通,保护后面电路

更换完毕,完美点亮

网友:
捡漏成功打黑成功

网友:
高技术的灯。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控制,手机控制,还是小爱控制?好像没有实体按键!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这灯看着还挺复杂

网友B:
有语音控制吗?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不知道TVS管是干嘛的。哈哈

网友:
有技术真简单

网友:
有技术才能捡漏

网友:
灯的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
看着像个小音响

网友:
手艺不错,成功修复。

网友:
输入12V的,还会有更高电压吗

网友:
质量看着还行,保护也比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控制,手机控制,还是小爱控制?好像没有实体按键!

图一的实体按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不知道TVS管是干嘛的。哈哈

我之前也不知道,查丝印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语音控制吗?

本身不带语音控制的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是触摸的么。谢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发光还挺均匀的,色温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