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纽曼M10充电宝,发现电池内阻居然和电压有关

楼主(2024-05-27):
9年前买给父母用的一万毫安时充电宝,

他们嫌重都没怎么用过,也没亏过电,
但现在发现给手机充到一半就关机了

拆开看看

类早期移动硬盘最常见的铝挤+塑料端盖结构
拧四颗螺丝就完全拆开了

四颗蓝皮品牌未知18650电芯并联

最奇怪的是一颗内阻接近600,

还有颗两百多,其他两颗都是一百多

用充电容量仪测了四颗容量都是六百多毫安时,
循环后再测内阻居然都差不多了
难道内阻还和电压有关?

电池梯级利用,这几颗电芯只能给手电筒凑合了,
手头没点焊机,暂不打算重新做移动电源,壳子收起来备用

复盘自己买的几个充电宝,就没有好用的
最早买过飞毛腿三并18650,容量只有6k,输出电流只有1A
后来买的半岛铁盒有2A,睿量有PD,但软包电芯都鼓包了
还买过单颗18650的更是样子货
这台纽曼表现也一般
如果当时买的小米充电宝,也许过这些年还能用?

网友:
不支持快充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

网友:
内阻本来波动就大,估计和温度,电压等都有关系

网友:
内阻仪看着不错呀。

网友:
最差也买个小米的,这些只能就是杂牌了,那个蓝皮电芯一看就是垃圾货色!

网友:
内阻跟电压是有关系的,且充好了建议静置一段时间后再测。

网友:
当时小米10400四节,灰颜色LG,一两年后充不满发烫。新款小米1万三节,浅绿松下和红色三洋好点。楼主没点焊机,可以买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有快充款和普通款可选。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池?山寨的吗

网友:
内阻检测仪看着不错

网友A:
600的电池可以丢了哈哈

网友:
你这个电池内阻太大了,要换掉才行

网友:
内阻有点大了,丢了吧

网友:
拒绝垃圾充电电池18650,一般看到这种蓝色皮的,没商标或标注的,都直接扔垃圾桶,换成松下的18650;好的东西是有点贵,但是用着放心。

网友:
600的数值 四个探针没有全部接触良好吧。   拆到最大内阻的锂电池也就200多,充电已经很烫了。曾经有过小米的充电宝,很薄的,软包电池 鼓包了电芯都拆不出来。   去年过年又买了个1w的小米准备在车上用急,貌似也是软包,没有正儿八经用过一次,  看看什么时候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的电池可以丢了哈哈

60按理说就该扔了,600

网友:
内阻太大了,手电筒估计也不了多长时间了吧

网友:
牌子是有牌子的,但对充电宝来说就是杂的吧

网友:
家用电筒勉强   户外用这电池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