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了26元买了挂脖小风扇,感觉续航太短,想换电池

楼主(2024-05-27):
1-2档风吹了大概5小时没电了。拆开看了下,电池啥标识都没,不知道原电池多大容量的,想换个大的容量的好增加续航。刚看了下,充电管理芯片是LTH7R,这个电路能支持2节18650电池吗,我看另有一头有电池空位,要是两节电池这个容量就显著提升了。

网友:
东磁26E,pdd 三单半价 7块多买3颗,我都买了好几十颗了,这电池有2种规格,
44.5g的 内阻16左右 2750左右容量
46.8g的 内阻12左右 2550左右容量
不同卖家 两种规格都在混卖 沉重是最简单的区别办法 两种规格都不错。

网友A:
换21700我看空间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1700我看空间足够

刚才又拆了另一头,还有一个放电池的空位,不知这个电路能否支持并联的两节18650电池?

网友:
两节电池并了测试下,没有明显发热发烫就没问题

网友B:
商家原配的电池不会给很好的你,其实换一节好的18650续航就提升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原配的电池不会给很好的你,其实换一节好的18650续航就提升不小了

原来我的充电器有测试功能,今天测了下,只有500多MAH,不会这么低吧

楼主:
换了颗2050mah的18500电池

网友C:
几个小时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小时够用了

我经常在外干一整天的活,需要10个小时左右的续航。目前换电池后,开2档已经吹了7个小时,还有电,看来满足我的需求了。